阳台侠大哥请进,关于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阳台大侠上次给我回了个帖子,小弟很是激动,但是还有些不明白,你说先调机械中立点,这个我明白了,但是我在非锁尾模式调好电子中立点后,就是sub-trim,再回到锁尾模式,尾舵机自动就变成最大行程了,这是为什么呢?另外还有个问题,我发现非锁尾模式下调好后,切换到锁尾模式反而尾巴要飘,实在不知原因,请阳台侠指教,谢谢!

网友:
说实在的,我都没怎么调中立点,用GY401,GP780,还有华科尔WK-G011都很好,就最早用的KDS800会温飘,没办法解决。调中立点的时候,不要动遥控器里面的微调,一般是上电,对频,然后在非锁尾状态下尾桨给5度左右,你可以放松尾管固定尾舵机的2个螺丝来调,也可以用尾舵连杆来调,看你喜欢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台大侠上次给我回了个帖子,小弟很是激动,但是还有些不明白,你说先调机械中立点,这个我明白了,但是我在非锁尾模式调好电子中立点后,就是sub-trim,再回到锁尾模式,尾舵机自动就变成最大行程了,这是为什么呢? ...
                           个人体会是: 机械的中立点是一个硬件指标! 而电子中立点是一个软件指标!  是在非锁尾状态下保持平衡的准确点! 大多需要通过sub-trim 来适当修正!   感觉微调量越小越好! 最佳状态就是这两个点重合! 也就是不需要用sub-trim 来修正!   再切换到锁尾状态下飞行!                    你说到的尾舵机自动就变成最大行程了!!! ???   。。。 没懂你的意思!      是否是指尾轴上的滑块打到一边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舵机反向了

网友:
  阳台打下都成问题专业户了

楼主:
回复 藤椅 LIKAI--001012 的帖子

回阳台大侠,就是这个意思,相当于一直打方向舵,直到最大行程位置,是不是锁尾模式下不能用SUB TRI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阳台大侠,就是这个意思,相当于一直打方向舵,直到最大行程位置,是不是锁尾模式下不能用SUB TRIM了?
                 晕!  应该是在非锁尾模式下通过尾舵机机架位置,拉杆长短和SUB-TRIM 来共同确立这个电子中立点!  修正好后! 再切换到锁尾状态下使用!   切忌在锁尾模式下动中立点!   那样的话陀螺就被你搞晕了! 丢失中立点后就呆一边去了 !

网友:
受益匪淺

楼主:
阳台大哥,我就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的SUB TRIM ,回到锁尾模式后,尾舵机就呆一边去了,很是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台大哥,我就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的SUB TRIM ,回到锁尾模式后,尾舵机就呆一边去了,很是郁闷啊
             你描述的现象不是在锁尾状态下的尾舵机表现!   快速反复切换到锁尾模式下!  再看指示灯是否正确! 打舵表现是否在锁尾情况下? 。。。。

楼主:
打舵怎么能确认是在锁尾模式下呢?谢谢阳台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舵怎么能确认是在锁尾模式下呢?谢谢阳台大哥!
         打舵时尾滑块到一边停住! 陀螺指示灯是常亮(打舵时灯频闪)!  非锁尾状态下左右打舵时候都会回到中立点! 或者机体转动时候!尾滑块会随着机体不同方向的转动而产生纠正力矩!  。。。

楼主:
那我目前是锁尾状态,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