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心平口钳及其改装的讨论

楼主(2010-09-22):
得到一个自定心平口钳(具体叫什么不清楚),做工不错。想利用其自定心的特点,把它改成我需要的两爪卡盘,想请各位大大出出主意,上盘根需要注意什么或者可行性。

注意双向丝杆

注意双向丝杆

网友:
论坛规矩,多少米淘的

网友:
 让人羡慕的铁价,口水中!!

网友:
不常见的宝贝

网友:
动平衡是个问题 手轮应该拆下 夹持力也要考虑 否则不安全

网友:
好想法。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只要能卡上去,转速可以慢点能干活就行,又不是量产。

网友:
用花盘过渡啊,在搞个配重平衡一下。

网友(2011-05-22):
两爪卡盘?

很考验想象力呀

网友:
淘到宝贝了,楼主创意无限啊!

网友:
自定心?就这螺杆?没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用,这丝杆是正反扣得,螺距相同,所以应该同进同退,能达到自定心的目的

网友:
这个做工真是不错。最好别大改,以后还能干别的用。

网友B:
请问这种平口钳正规名称叫什么,我想去淘宝买一个。就是搜不出来

网友:
原来这个已经有了,我还想自己做一个哩。

网友(2011-06-29):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平口钳正规名称叫什么,我想去淘宝买一个。就是搜不出来

上图是yxy699的宝贝 原理类似  关键就是中间的这根正反丝的丝杆
我也想需要一个这工具 有朋友说叫管虎钳或者管台钳 我查了都查不到 最后知道这个东西叫做 自定心虎钳或自定心台钳
自定心台钳的名字在淘宝是能搜出来的 不过价格和一般的平口钳差了好多 并且没几个有的
纳闷这个东西装夹工件可以自动定出中心 多方便的一个东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怎么没人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