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买架涵道机用90涵道的 带一个空涵道没马达求前辈帮推荐一款马达

楼主(2010-09-22):
展会买架涵道机用90涵道的 带一个空涵道没马达,求前辈帮推荐一款马达配90涵道推力在3000克左右  我用5000MAH 6S电池
在TB找到朗宇的S2825马达 有1700KV 1960KV 2050KV 3种 不知道这马达装90涵道合适吗。 谢谢

网友:
首先,你用6S,外转子马达,自己组装涵道的话基本不可能达到3kg推力,如果能达到,电流也绝对高的吓人,不具备实用价值

德国的90碳纤涵道,蓝岱的金属涵道,算是顶尖货色了,推力也只有3kg左右,而且两者都有极佳的动平衡

个人建议你用1700KV的电机,6S,2.5KG左右比较合理

或者用8S,1400KV左右,推力估计会接近3KG

以上请准备100A电调

另外马达3825太小,至少请使用35-36级别的马达 例如3650 3660之类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电调我有好盈铂金80A   100A的又要买电调了

楼主:
朗宇这款马达就是35系列的 KV1700 适合6S锂电  空载电流:3.8A/22.2V 重量180G  最大功率:18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