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帖:如何倒飞?

楼主(2010-09-22):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倒飞具体应该如何操作(遥控器)?
机型:Walkera 4G3 (3D)

网友:
倒飞,得设置3D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既然是新手,就先飞好正飞吧,倒飞不容易的,等正飞学好了,倒飞也就知道怎样设置了,航模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正飞基本差不多了,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倒飞操作。这是处女贴,有兴趣的回一下,thanks!

网友:
楼主如果用真机开始练倒飞的话,华XX就要谢谢你了(秒炸)。

请楼主在控上先设定好3D的油门和缧距曲线,先练模拟器:
上升约两米,把副翼轻轻向左或右拨一下即翻,即把油门拉下
超过中立位把直机倒悬便可。:loveliness:

网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楼主最好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LS正解。不练模拟器就想倒飞?除非你是迪拜大叔,哈哈哈哈

网友:
倒飞就是直升机倒过来飞。。

网友:
不是一二天的功夫,慢慢练吧

网友:
多练模拟器

楼主:
前辈们说得甚是有理!thanks for all your reply!

网友:
我的E013控上有个3D开关
有次地面上打开它试下,结果电机马上开始转动。。。

网友:
首先飞机要调,模拟器还要练

网友(2010-10-24):
倒飞的操作  撇开方向舵不说
副翼的方向 始终 与升降舵的方向相反。。
当你把飞机倒过来的时候 ,若机头指向你,机尾指向你的前方。那么这时候你
  的飞机是与你打的升降舵方向相同的线路飞行,但是副翼却 是打右 飞左  ~打左就飞右

  若倒飞时机尾对向自己,那么打副翼的动作是相同 。 升降舵却是打前 飞后,打后就飞前

网友(2010-12-03):
想倒飞,先炸个N次再说。。

网友:
在模拟器上好好体会翻过来打负螺距的点和翻回去大正螺距的点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一倒飞立马炸。信心快没了。

网友A:
模拟器上别说倒飞了,我都能原地自旋翻了,真机开始练翻跟头,都炸了一次现在才慢慢能翻稳定了。新手慎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别说倒飞了,我都能原地自旋翻了,真机开始练翻跟头,都炸了一次现在才慢慢能翻稳定了。新手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