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天忙啊 找空的时间给模友修理了20多个电调

楼主(2010-09-22):
这2天忙啊  找空的时间给模友修理了20多个电调
XXD 30  50  70 125A
HY40  80A
YT35  60   80A
GL30  50A
还有3个凤凰的60-120A的
还有几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
随照了几个照片

网友:
LZ好人啊

网友:
我也有两个电调坏了。。。。555555一个是进水了~电机不转舵机转~另一个从买回来就没好使过。。。。。。

网友:
我这里有个被人修过的 但是没修好

YT  2合1可修吗?  高手!!

网友:
电子维修专家!

网友:
我准备也有几个电调要楼主修了

网友:
通宵也要要顶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东西,最后一张照片中八脚的是什么?我修过微型风扇调速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A:
请教楼主,我有一个辉盛18A电调和一个固朗40A电调,毛病都是输出不能达到最大功率,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有一个辉盛18A电调和一个固朗40A电调,毛病都是输出不能达到最大功率,是什么原因?
虚标。GL是出了名的虚标,辉盛估计好也不到哪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速度达不到吗
还是电流达不到
  电流达不到很正常  有的电调说明 说有50A  实际就25-30A

网友:
应该算是转速达不到吧,导致拉力也达不到最大。这两个电调都修理过,18A电调本来一直用得挺好的,但在出现故障经热心网友修好后飞了很多次泡沫小3A,一直觉得奇怪只能平飞很难爬升。直到有天更换其他电调才发现这个问题。买来的二手固朗电直的电调发热烧了后,自己换了两个损坏的功率管,通电检测时也发现了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买来前就有的故障还是新毛病,检测过其他全部功率管没有问题,对了,该电调现在通电时无自检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楼主好人,赞一个

请教一下,XXD 20 A/30A  的MOS管用是什么型号?我的坏了,想试着修修。

网友:
请问怎么找LZ修啊  ? 怎么收费的?

网友:
高手请教

我的新买的电调用不了,问商家说是好的请专家鉴定不然近500大毛白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xxd20/30A的应该是IRF781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D:
请问怎么找LZ修啊  ? 怎么收费的?
直接发给我就好了

网友:
好心人啊

网友:
功率管电子市场会有卖么…下次楼主修的时候能否上个图。例如检测什么坏了,万用表什么档,常用电调的功率管型号,更换维修技巧等等,让更多动手不错,但不懂的模友可以自己修,楼主也就不会那么累了。我很想自己试试,但不懂电子…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我要会了,也能帮别人修,教更多人修呢…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XXD50A电调慢给油门,有时反转出力也不足,是什么原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楼主我的XXD50A电调慢给油门,有时反转出力也不足,还有接电电机没有自检声音是什么原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模友的福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检查驱动部分  还有可能是软故障  管子也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检查驱动部分  还有可能是软故障  管子也看下

网友:
楼主好人,赞一个 !!!

网友G:
LZ打扰一下,我是广东东莞的。我有两个HSP的车用有刷电调(两个是一样的),还有一个HSP 75A无刷车用电调,LZ可否帮看看呢?无刷电调找了商家,得到的答复是HSP在大陆没有维修点,郁闷死了。

楼主:
你需要的话发给我就好了

引用 网友G:
LZ打扰一下,我是广东东莞的。我有两个HSP的车用有刷电调(两个是一样的),还有一个HSP 75A无刷车用电调,LZ可否帮看看呢?无刷电调找了商家,得到的答复是HSP在大陆没有维修点,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