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机真的不好选

楼主(2010-09-23):
人人都说FY的不好(PRO的简版是否很差? 599的会好点吗?)
FMS我朋友的PRO也不怎么样的,FN的怎么样?
别说YT的好,这个明摆着的。。。

网友A:
那妳想買哪個就哪個咯!自言自語?呵呵呵:D

网友B:
你就这样想,yt是公认的美女,其它是情人眼中的西施,不就结了

网友C:
YT或是山寨都是需要看RP的。你得碰,碰上好的算是RP高,碰不上算你RP底。
我ALING500 啊 大桨不一边厚,相差0。5MM啊那叫!! 你说怎么样````恩?YT就NB了?
哥们你就买吧。有钱买好的,没钱买孬的。至于好坏,你就自己碰吧。经验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说的!!~~~~~~

网友D:
新手先YT,已经有YT,选其他什么机都行。

网友C:
还有``谦虚点!你是对YT是有多了解啊~~还什么什么明摆着的~~~
你懒的听,还有的是人懒的说呢~!呵呵`````

网友E:
有钱买好的,没钱买孬的。

网友F:
买亚拓整机比山寨空机加好的电子设备贵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打算山寨空机配垃圾电子设备的还是直接上亚拓整机吧,质量要好的多,以后炸机了,一样可以用副厂件的,使用成本并不会太高。

网友G:
同意8楼观点,首先上亚拓,配件因副厂的,因主要部件如轴承,螺丝,整体结构精度是亚拓要好很多,易损件如三轴,尾管,桨,齿盘等用副厂件没有多在影响的。皮带和轴承,单向轴承建议最用好点的。几元钱一根的皮带和轴承寿命不长。

网友H:
YT450 或者 TG450

网友I:
飞越的好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顶~~

网友L:
有钱买好的,没钱买孬的。!
顶这句话

网友M:
还是YT450吧,我就是先买山寨的没飞几次不行,又换的YT的,光看看着山寨的便宜炸的也便宜,实际还是YT飞的稳,也就换换主轴,横轴,和尾管什么的不影响,什么炸着炸着就成山寨的了,就是多换点件也比山寨的强。

网友N: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O:
YT450Sport套机,炸机换山寨配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