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右转时,尾陀发出沙沙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3):
打右转,尾陀发出沙沙(喳喳)声...有点像打电子火花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飞机尾巴有点抖...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找高手问问!

网友A:
数码锁尾舵机本身有响声正常的.

网友B:
你的舵机的最大行程受到限制。
1,正确设置中立点,确保机器自检后舵机臂于尾杆垂直;
2,如果故障未消除,则是需调节拉杆,使之略长些,或调节舵机位置,使之略向机尾些。

楼主:
没想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很多人在研究飞机...

引用 网友A:
数码锁尾舵机本身有响声正常的.

但现在好像就往右转时,才有这响声哦.

引用 网友B:
你的舵机的最大行程受到限制。
1,正确设置中立点,确保机器自检后舵机臂于尾杆垂直;
2,如果故障未消除,则是需调节拉杆,使之略长些,或调节舵机位置,使之略向机尾些。

受教了,我再设置设置...(恩,那个中立点,如何设置...)
PS:我可是看着你的4G6S的贴过来的哦,呵呵,

发下我的尾巴.

网友:
呵呵,你还在啊
看出来了。是舵机的中立点没设好。
拆拉杆,卸下尾舵机臂的螺丝,向上轻轻拔出舵机臂。
平放机器于桌面(或地面),开控,给飞机加电,等,对频,自检,此时你能看到各舵机的全部或一部动一下,那是它们在自动置中。
不要移动飞机的情况下,拔电池。将舵机臂轻轻地尽量与尾杆垂直地插到尾舵机上,这个过程要小心,不要让舵机有丝毫的运动。
上螺丝。
设置完毕。

网友:
还有,设置尾桨。
开控加电自检,打左舵到低,如果你的舵机中立点设置得好,此时舵机臂应该向机尾运动并与尾杆成60度角,拔电池,使之保持这个状态。
调节拉杆长度或舵机在尾杆上的位置,使此时尾桨叶螺距为0或-3度左右,不用负值太大,我的就是设置成0度,也就是从上向下看,只能看到叶片片的侧面,这样设置可以的,左右转向速度基本一样。
这样就算设置尾桨完毕。
你再开控加电自检,打左舵到底,应该还是0或-3度左右,打右舵到底,应该和你图示的桨叶角度差不多,中点时,有个+7度左右的螺距。
特别说明的是,4G6S是这样设置的,250以上机的尾桨螺距与此不同。

网友:
给你个建议:
你如果有3MM的热缩管的话,把垂尾加长个5mm。还有,把尾桨叶片拆下来,对齐了,把那个尖尖给磨掉些。这二个措施都是防止打尾桨的。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电磨,不磨也成。

楼主:
新问题,,尾舵不工作了...控复位,尾舵保持在上次的位置...不回来了...

我在最后拧螺丝的时候,带着尾舵也一起转了...然后发现就不复位了..

网友B:
难道你没有拔电池?不拔电池,你的舵机被电顶着的,如果此时外力硬转舵机,我的理解,舵机会坏的。很多人炸机时,会炸坏舵机怕就是这个原因。我前面的回复中有叫拔电池这个程序的。
如果你拔了电池,上螺丝,舵机动一下,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当然,我没试过让它动的角度很大。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调机时左右拧拧倒是常有的,舵机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没有拔电池?不拔电池,你的舵机被电顶着的,如果此时外力硬转舵机,我的理解,舵机会坏的。很多人炸机时,会炸坏舵机怕就是这个原因。

不记得有没有拨电了... - -.
现在尾舵也能控制,就是不能自动归位了.

楼主:
正想去买配件...一起把尾舵也买个回来
一般备常用件哪些?大桨,齿轮?电池我有三块了.
尾桨就不用了吧.?.

网友:
有SKICE兄指导,绝对错不了,他是坛子里玩4G6S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记得有没有拨电了... - -.
现在尾舵也能控制,就是不能自动归位了.

能控制就好。
按照前面的回复,重设中立点,就能再自动归位了。
你说的情况看,尾舵没坏。
拆装这种小舵机臂时,先用尖嘴钳夹住,再用螺丝刀,用很小力。

配件嘛,桨是需要的,建议买木桨,8块还是9块,我不太记得了,效率会比原装桨差一点点,但不容易坏还便宜。记住了,上桨夹螺丝时不要太紧,以桨能动较大幅度为好(我的桨能动+-60度),不然,炸机主轴中轴不保。
提个醒,您是新人,记住了,炸机时的绝望动作不是扔控,而是把油门拉到底,并速度上前拔电池。

前后伞齿买一付,主轴中轴各一,拉杆买一套,502胶水买几管,其他都不用了。这机不太容易炸坏,就算坏了,很多是可以上胶修的。
想起来,有人送主轴呢,你找他,顺便配些买些其他的。倒不是一定要他的主轴,我和他有些交道,此人为商不奸,也是模友。

网友:
轴承在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控制就好。
按照前面的回复,重设中立点,就能再自动归位了。你说的情况看,尾舵没坏。
拆装这种小舵机臂时,先用尖嘴钳夹住,再用螺丝刀,用很小力。

配件嘛,桨是需要的,建议买木桨,8块还是9块,我不太 ...

中轴是哪个,主翼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轴是哪个,主翼轴吗?

对。

楼主:
拆了又调, 调了又拆,还是有那沙沙声...
中立点也设置得差不多是在中心了.
拉杆也调长了,看起来都差不多中心位置了.

网友:
借这个帖子问下skice,我的4g6s主横轴大齿轮盘伞齿等都换了新的,还是消除不了尾部的麻手,还需要调整那里阿?顺便说下,你飞飞机真省,配件我已经买了600多元的了。光主轴就换了7根。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