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指点推荐一款攻丝机

楼主(2010-09-23):
我主要用于铝块攻丝,请大家帮帮忙,一般丝径在3-6MM深度在20MM以内

网友:
智海半自动钻攻两用机Z516-1/工业台钻/攻丝机,没用过,不知道咋样??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以后永远没有拓展加工的前提下。市面上任何一款攻丝机都可以胜任。带正反离合的都行!
买小不买大,买便宜的不买贵的,220/380无所谓。
如果以后有拓展加工,就要慎重考虑。  双龙  就可以了,便宜一些 其次西陵的  最好就是西湖的。楼主看着办把,
铝合金我加工最硬的就是7075硬状态的,传说的如何如何硬 怎么难加工,其实好加工,还很漂亮。在硬的就没有接触过了。铝合金攻丝6毫米的没有什么抗力,很轻松的

楼主:
哪位能说具体点吗?如西湖的,

网友:
我这里一直都是用西湖的 最小的攻过M1的 最大攻过M14   都还可以吧 没用过其它床子所以不知道其它的怎么样

网友:
西陵 用了很多年了 3-14mm

网友(2011-01-15):
看看我做的攻丝机,电动的。摆臂式,活动范围大,方便加工各种工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9683&highlight=%B9%A5%CB%BF%BB%FA

网友:
帮顶也好过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