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虎1拆过以后遥控距离短了

楼主(2010-09-23):
这几天把虎给拆了,装好后发现遥控距离短了,我想问问各位老鸟影响遥控距离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A:
看看天线的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B:
我的刚买回来就已经不行了,遥控距离只有3、4米,原因不明,郁闷,在想办法

网友C:
我的虎經常拆.但沒有車長以上情形出現
車長看看是否天缐的接触是否沒接好

网友D(2011-02-04):
螺丝和铜座之间垫个稍大一点的金属片 一起拧牢固 试试

网友E:
 直接换新的或者直接换更好的控还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