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问关于450的问题啦

楼主(2010-09-23):
这里的大侠很热情,再请教几个问题:
1、450级别的重量控制在多少以内为好?本人不太喜欢玩3D,喜欢像真,但不排除以后玩3D。
2、哪些部位必须上螺丝胶?哪些可上可不上?
3、初步选定用2801PRO的控,主要看中性价比,对
舵机
和
陀螺仪
有什么要求?
想到哪些就问了,超级新手各位老手别笑我,拜谢

网友A:
一般不超过1公斤吧
与金属接触的地方上螺丝胶,但不能上太多
陀螺仪舵机和控最好选择主流的,不要太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答真及时,谢谢,控主要想弄性价比高的,不是米人哪

网友A:
我用的上DX6i不过最近出点问题,正在修。dsx7用的多
电子设备米不多也不能省,越想省花的越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我上的10C,上的飞机很垃圾,这不又换了,电子设备还是好的行

网友C:
LZ米不多可考虑2801Pro(8通含接收约860元) 或
天7(7通含2个接收698元)。
但天7只可存3部飞机资料。: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3部对我来说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