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轴电机如何固定上10MM的钻头夹

楼主(2010-09-23):
手上有个伺服
电机
,功率不错。想做成电钻。但6MM的轴。手上的钻头夹都是10MM的
轴上有个铜的东西。我直接固定在上面用,无法做到同轴心啊。

网友A:
先把一根12左右的圆钢中间打一个6mm的孔,装在6mm的电机轴上,想办法固定好,再以电机为动力转起来,用锉刀把12mm的圆钢锉到10mm,这样肯定能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