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亚拓55发动机的怠速油针如何调整

楼主(2010-09-23):
亚拓55发动机的怠速油针如何调整

网友:
有个好办法,就是搜老帖子,一句半句真说不清啊..呵呵

网友A:
晕,听声音撒,怠速声音连续的很快很尖就高了撒,就收怠速油针。我是这样的方法。

楼主:
问题是那个调节的螺丝 怎么都拧不动了

网友:
用大一点的 一字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听声音撒,怠速声音连续的很快很尖就高了撒,就收怠速油针。我是这样的方法。
                                 怠速声音连续的很快很尖! 说明转速高了哦!  就该放怠速油针撒! 也就是一字螺丝逆时针退!  收!是顺时针紧一字螺丝吧!

网友:
55的怠速油针左面有个螺丝要松开在拧的,调好后在紧上

网友:
螺丝的槽跟铜片的缺口平行,而且螺丝帽在外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