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哪种遥控能实现转速差转弯的?

楼主(2010-09-23):
哪种遥控能实现转速差转弯的?

网友A:
都可以吧?

网友B:
原帖由
jingjun
于 2010-9-23 15:15 发表
哪种遥控能实现转速差转弯的?
淘宝上有很多玩具的的双电机小飞机都是靠两个电机的差速来控制转向的;标准的遥控器一般只有一个通道控制电机,提供动力,转向靠舵机(或电磁舵)拉动方向舵或是副翼来控制

网友C:
LAMA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A:
不用考虑那么多 只要把3通道油门 设置成主的 然后再把 直机的 尾巴设计成另外一个通道 这样 就可以差速转弯了 还可以把陀螺仪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