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攻丝机,不知道这种电机正反转怎么接,发过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0-09-23):
很惭愧,搞了18年电工,还在企业绕了一年电动机,还真很少接触过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就是接触过,也是看着接线图接线,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去研究过,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都是四根线,这个有五根线,就没有头绪了,拿过来大家给我指点一下吧。

小装订机,以前在论坛卖过,运费太高,就没有推荐大家买了

小装订机,以前在论坛卖过,运费太高,就没有推荐大家买了

拆了,开始折腾

拆了,开始折腾

皮带轮上面打眼攻丝,把同步轮装上去

皮带轮上面打眼攻丝,把同步轮装上去

找了一块铝板,厚度10mm,电机端开孔32,皮带轮开孔51,我记得我有一个51开孔器,上个月借给我朋友了,打电 ...

找了一块铝板,厚度10mm,电机端开孔32,皮带轮开孔51,我记得我有一个51开孔器,上个月借给我朋友了,打电 ...

就是这电机

就是这电机

五根线,大家合计一下,怎么改正反转

五根线,大家合计一下,怎么改正反转

很喜欢这种形式的张紧同步轮,安装方便

很喜欢这种形式的张紧同步轮,安装方便

小控制变压器,有110V接线

小控制变压器,有110V接线

告一段落,楼下传视频

告一段落,楼下传视频

网友:
去电机生产公司的网站下 载手册吧

楼主:
视频

还没传过视频,看这个行不行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NzIzMDcy.html[/wmv]

网友:
利用的很好,攻丝机的夹头就用电钻的夹头可以吗?

网友:
能攻什么东西? 铁不行吧?铝可能勉强, 也没有同步下行

楼主:
现在只是开始,连正反转我现在都没有弄好,东方电机的官方网站怎么查找?夹头回头要换掉,

楼主:
玩具只能是玩具,我也就是试试能不能攻4mm以下的铝板

网友:
你这不是已经会转了吗?正反转只要装一个倒顺开关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继电器用按钮来控制,这很容易。

楼主:
转是转了,是倒转,前面也说了,我真不懂单相电容启动电机接线,我也知道电容启动电机是主绕组和副绕组,印象中电机一个绕组加装电容是为了相位超前还是滞后,反正都忘完了。可是这电机出来5根线,这东西能不能用万用表测出来主绕组和副绕组?

网友:
主副绕组那个都可以,对掉一个绕组的线头即可。

楼主:
五根线还有一根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自己用表量一下,别人不一定有这电机的.
用双刀双掷开关可以使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
再买一个调速器就实现无级调速了,这有专用的调速器的,

网友:
你用表先测一下各线之间的电阻值,报一下再讲。是否有一根接外壳?如没有,是否有三根是一组,另两根是一组?一般不需要正反转的单相电机工作绕组和移相绕组是有区别的,工作绕组线径粗匝数少电阻小电流大,移相绕组线径细匝数多电流小;而像洗衣机上用的正反转电机两个绕组是一样的。两个绕组随便将哪个绕组两根线对调电机便反转。

网友:
皮带轮绕成8字...

楼主:
懂了,原来研究一下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把两绕组中的任何一个绕组接线端子对调一下就行了,和两相步进电机倒正反转差不多,攻丝还可以,我用了一个5mm的手用丝锥直接用二攻就攻下去了,就是退丝比较慢,经过减速电机再皮带轮减速,一分钟才6转。

网友:
效果不错么,8mm厚的钢板攻 M6还挺顺。一般攻丝机手杆下压时电机正传,手杆上台时电机立马反转,可在手杆上装一双刀双掷限位开关来实现;退丝慢可在退丝时再并上一只1 UF电容来解决。不妨试一下。

楼主:
呵呵,谢谢武士及所有喜欢折腾之人持续对我的关照,大家都是一起玩的人,对外人来说属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