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秋弄好的小闪电全油门很慢!麻烦高手帮助

楼主(2010-09-23):
我中秋弄好的小闪电全油门很慢!麻烦高手帮助
我是中秋弄好的小闪电,做好就去玩船了,可我的小闪电开的好慢!像玩具船一样,已经全油门了!麻烦大家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调是50a,电机是2040,电池是11.1v,桨是427塑胶桨,为什么慢?还有就是我玩船的地方水流有点急,有小浪,船头没有翘起,不起滑!

网友:
用的什么控?行程有没有动过?

网友:
电调行程

网友:
楼主上几张照片把~~这样比较好找出问题~~想当年  我把我的小闪电也调的很好  用2217~~

楼主:
行程没有错啊,空转的时候很快,很有力啊,就是下水不快

楼主:
我不会发照片啊!怎么发的?

网友:
船上来电池汤不烫手? 2040的KV是多少? 这些要写出来

船上来电池汤不烫手? 2040的KV是多少? 这些要写出来  电池容量  C数   如果是空转快下水不快  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电池烫 电调烫 电机烫  就是轴系阻力大或者联轴器同心得不好  还有423的浆用在2040上面  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
看到同城一个卖家的图片和配置。你比较下。
全新小闪电无刷电船,玻璃钎维制造,胶衣工艺,重量轻,速度快!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 小闪电
长度:430mm
宽: 210mm
高度:68mm
重量:280mm
电机: 2040内转无刷电机(带水冷套)50A水冷电调
螺旋桨: 二叶金属浆
高质量铝合金尾舵
配9克辉盛舵机一只

2通遥控器一套
2200mah 11.1v  20c  电池一个
跑船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B6XmL6FVw8/

楼主:
电机是2600kv,电池是2200mah,20c,上来电池不烫手啊!电调也不热!桨不大啊!电机也不热!就是下水不快,很慢像蜗牛!

楼主:
还有就是转弯半径很大!有什么方法调整,让转弯半径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里的十分之一快!不知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下螺旋桨的固定针是不是断了 我刚买了二手船全油比我走路还慢 仔细看下原来螺旋桨的固定针脱落了 呵呵

网友:
槳向下調整-1 ~ -2試試!尾舵拉桿向內一格!!

网友:
我的感觉比视频里的快很多!启德的壳子!电机速翔2848KV3200  电池3S150020C  有点小了!桨1.4  30的塑料桨!起滑了!低速和转弯有点跳!转弯半径有5米多!能围着我的船转圈!

网友:
楼主小闪电1250买的?

网友:
我的感觉, 可能是出轴角度和长度的问题,另外桨换成430的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浆小了!换430包你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430的桨,可以起滑了,但速度还是没有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检查过了,没有松动!就是速度没有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是自己买配件装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400多买的零件,遥控天6c,船全部就450左右,(不包控和电池,电调)

网友:
427也是可以跑正常的速度的,自己装的话,检查下推力线是不是和滑行面是不是相差很多?推力线正常,还不能起滑,可以拆电机检查转子磁钢和轴是不是松了,杂牌2040经常有这个问题

网友:
换430把我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没有问题的,我拆开看过的,现在可以起滑但速度就很慢,我走路都比它快

网友:
我用XXD2223 3600KV带632桨,快得受不了。

网友:
应该是用430桨。你这个是原配的桨吗?如果不起滑当然好像蜗牛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闪电原配就是427的桨,起滑了,但速度上不了,全油门了,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看电池和电调的行程 电机再烂也会跑过40卖 看看是不是联轴器的问题

网友:
2600KV  11.1v     转数是28860。带427没多大力。 28860转要430-435的桨好。
2040根本不能满足你的要求。2217  3500KV     正常点的玩法。
2221   3700KV就暴力玩法。
用XXD2223 3600KV带632桨  那是高人的玩法

网友:
1. 最好拍个照片,内部,外部。包括电机,电调,电池。有照片容易发现问题。
2.小闪电一般来说也就50km/h的样子,全油门有点跳,反正我的是这样,不过肯定比你走路快多了。
3.如果起滑肯定比你走的快啊?我觉得你对起滑的概念有误解吧?

网友:
差不多可以用43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的,我拆开看过的,现在可以起滑但速度就很慢,我走路都比它快

就是说我的木头船都比它快?问题有点严重。
换桨,检查推力线,重心。当然也要确保个部件运转正常。多试试,会快起来的。

网友(2011-03-05):
全油门跑的时候是什么动静?
再看下推力线

网友:
上430浆换大电调

网友:
入水角度没调好

入水角度没调好,或者内部摆设不合理头太重了,还是上个图比较清楚 我的小闪电用2218  3500KV    XXD80A   3S  快得我都没有全油门过  最大3份2就快得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