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到了一个东西~~能干什么~~

楼主(2010-09-23):
去摩托车维修点找来了测速线~~可是很变态 只有2.5mm   可以跑船么  可以跑什么船~~mono可以么~~~

网友A:
很难配,连轴器和锁头都没这个尺寸,而且速度高了也怕承受不了会断~~

网友B:
lz量直徑的方法夠獨特~

网友:
没卡尺的时候我也这么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量直徑的方法夠獨特~

呵呵这个啊   卡尺坏了哦~~不要告诉别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配,连轴器和锁头都没这个尺寸,而且速度高了也怕承受不了会断~~

像这种2.5的~~跑2217外传的 小虾 可以的么~~  老虎 这种联轴器你可以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种2.5的~~跑2217外传的 小虾 可以的么~~  老虎 这种联轴器你可以做么~~

可以,但你要搞清楚是左选还是右旋,反旋的话很难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你要搞清楚是左选还是右旋,反旋的话很难配浆

我靠~~好像是逆时针      反的!!

网友:
看见这个就来气~~我的吊磨这玩意断了,买不来~~~~

网友:
还是买成品的好!
如果你有心弄的话,可以用砂轮机小心把软轴第一层反的磨去,第二层就是正的,
但是得到的正软轴会更细!!

网友:
用电线芯代替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