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射浆了。球头螺丝断了。需要老鸟的帮忙~~

楼主(2010-09-23):
今天射浆了。起飞了一次,练习了一下悬停。第二次刚推一点油门的时候俩个主浆就飞了,就在5秒前我刚把旁边的孩子劝阻开来,实在是惊险啊!!!!!发现时球头螺丝断了,带扣得一部分留在里面了。老鸟们,谁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剩余的里面的哪部分取出来???
希望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问题要问。图还在手机里面,明天上图。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球头断了怎么会射浆

网友:
没伤人就好~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断了怎么会射浆
射的时候,扯断了?

网友:
我今天飞到电线上了,两只木浆直接打碎了,然后掉下来,脚架摔断了

楼主:
我也是纳闷呢。但是检查后发现就是球头断了以后引起的射浆啊

网友:
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论坛里电火花好像可以慢慢整出来。

网友:
我们这都是平房  今天直接飞我头顶上了  实在控制不了了  就掉人家院子里面了  赶快跑过去 直接开院子门 进去了  结果一看 飞机 就在那人旁边 (20cm)  当时就楞了  他还笑着跟我说 幸亏没掉我头上   他要是知道飞机砸死人的事  估计 就不是这个表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射浆引起的球头断了????  也有这个可能。  用的是原装的YT的件啊!

网友:
桨的角度突然增大,造成震动过大而射了

网友:
我觉得lz可以去机械加工的地方,电火花腐蚀,可以取下断在里面的螺丝,但是要注意别把丝伤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专业了吧。我不知道该怎么闹!

网友:
螺丝断刀哪了就换哪吧

网友:
两支大桨都射出来的话,问题出在横轴上。楼主是否横轴螺丝没上紧啊?桨夹球头断不会造成射桨,只会造成大桨打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