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接触陀螺仪,不明白的东西很多

楼主(2010-09-23):
坛子里关于陀螺仪能够安装在固定翼上的帖子不少,我也买了两个0704B,先打算装在改装盘鹰上,结果问题就来了。装到垂尾的那个感觉还对路,根据飞机的方向垂尾会反方向调整,但是装在平尾的就犯病了,呵呵,我是边看边笑边调的。症状是放在那里就没问题,一旦手拿起来就开始上下扑腾,跟拍打翅膀一样。6EXHP控上的感度从大调到小,陀螺上的两个旋钮也都调过了,仍然是没有好转,看着像是正反馈一样。本人没接触过直机,陀螺也是这两天刚刚潜水学习了一点,很多地方不明白。请问控和陀螺分别要做怎样的调整,控上的感度正和负都代表什么意思?陀螺上的延时正和负又代表什么意思?
下面是两个挺搞笑的测试视频

楼主:
经分析,应该是盘鹰本身是竹子弯成的,骨架很轻,但是带来的是刚性不足,后面平尾舵面的振动会传递到陀螺所在位置。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LS正解,太灵敏的表现,给舵机带点延迟试试,

楼主:
回地板的兄弟,感度和延迟都调过了,但只要你拿起来就像扇扇子一样扇个不停。
看样子野鹰用不上太好的装备,还是只控制垂尾算了,找个时间试飞下看实际有没有效果。

网友A:
楼主既然说看着像是正反馈,那么应该切换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试试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最后一个情况是好的。
第一个视频和第3个视频的区别就是舵机接的不同,所以可能是你有个舵机坏了。换个舵机试试。
第一个视频的症状是无法解释的,陀螺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管你调什么参数。
所以,舵机有问题的可能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说看着像是正反馈,那么应该切换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试试

 ,切换反向开关不是调整的方向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最后一个情况是好的。
第一个视频和第3个视频的区别就是舵机接的不同,所以可能是你有个舵机坏了。换个舵机试试。
第一个视频的症状是无法解释的,陀螺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管你调什么参数。
所以 ...

把机放好,什么问题也没有,陀螺和舵机工作都很正常,陀螺拆下来以后舵机工作也还能正常,这种情况下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倒是想试试,但舵机都被我粘住了,不好拆 ,还是只控制一个看看再说。
但还是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