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拾了一下.找到几个东西,准备也学大侠D个东西玩.

楼主(2010-09-23):
今天收拾了一下.找到几个东西准备也学大侠D个东西玩.顺便展示一下今天陶的宝贝.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楼主:
今天陶的宝贝.

楼主:
高手帮看看这个硬盘.没搞懂接口.主机配置865gv 512(256*2)ddr400内存.CD2.93cpu.加这个硬盘.准备给雕刻机用.+12v电源+调压器 一起120元.

网友:
什么主机?不会是数控的主机吧

网友:
SCSI HARDDISK; NOT IDE.

网友A:
硬盘是SCSI接口的,主板上如果没有SCSI接口的话必须配块SCSI接口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SCSI接口的,主板上如果没有SCSI接口的话必须配块SCSI接口卡。
以后有什么关于电脑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弟吗。

网友:
俺太笨了 到现在还是没看出要做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SCSI接口的,主板上如果没有SCSI接口的话必须配块SCSI接口卡。

多谢了.主板没有这个接口..只有用以前的20g硬盘了..好像这个硬盘还是服务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