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电机怎么调试

楼主(2010-09-23):
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侠们,多个无刷
电机
用什么办法来调试,让每个电机的拉力都一样,桨是一样的,电机型号也一样,电调一样

网友A:
若没有PWM可调式脉冲分配器的话,估计没法实现。
毕竟马达的一致性(又叫离散性大)很难保证,更别说由离散性大的电子元件做成的电调了。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那个分配器,在桨型一致的前提下,结合转速表调整每个马达的在同油门量时的转速,才能使拉(推)力几乎一样。

网友B:
楼主多虑了,电机,电调,正反桨。只要是同一品牌,匹配性还是比较好的,电调不要用xxd就好了,至于你说的pwm,现在都是直接Y线了,所以信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