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后尾巴乱转。。。

楼主(2010-09-24):
从国内背来的飞机,拆成几个部分带的,带到这边以后重新组装。在国内试飞都还正常,但现在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飞机启动的时候,随着大浆转速的提高,尾巴就开始转,一般情况下是尾巴逆时针旋转,转速越高,尾巴转的就越快。。。。感觉跟疯了一样 自己先简单调整了下尾
舵机
,但由于找不到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所以不知如何入手。我这边没有一起玩的,没人帮忙,所以还请各位坛子里的大侠教我!!!

网友A:
不锁尾吗?

网友B:
标准陀螺仪问题,配合你的锁尾舵机,看看陀螺仪上的旋钮吧!

网友C:
陀螺是否反向了?

网友D:
尾桨螺距小了或皮带松了。

网友E:
陀螺反向! 要不在锁尾状态下也不会快速的自旋! 如果是在非锁尾状态下!除非你的中立点太靠外侧!(呈负螺距!) 所以随着大桨的转速和螺距的提高! 机子就转动得更明显! 。。。

网友F:
楼上正解,我也纠结过,把陀螺仪上反向开关换个方向OK

楼主:
原帖由
skice
于 2010-9-24 00:58 发表
尾桨螺距小了或皮带松了。
螺距我调整过了。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尾桨螺距问题。LS各位兄弟说的陀螺仪反向貌似我没注意到!等下去改动一下。话说我也在用780的,也有金鱼。。尾。。。。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G:
同780金鱼的表示同情

网友H:
有众多模友的帮助,问题一定能解决。

网友:
反了啊 我780锁的非常好 上面有人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