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接线

楼主(2010-09-24):
哪位兄弟帮忙看一下这个黑线是哪里接头掉下来的?好像是往炮塔里跑的可是没见炮塔里面有空接头啊

网友:
炮塔上面也就两个电机(打XX弹的话),实在不行挨个试就知道了呗。开炮提示的LED是并在电机上的

网友:
这条线的另一头是接在哪里的呢?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