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AWG的平衡线用UN-A6充电,最大能支持多大充电电流?

楼主(2010-09-24):
如题。用在A123上,理论上5C就有10A。UN-A6可以8A充电。但电池上的平衡线是22号的,不知道这种22号线,能够支持多大连续充电电流?

网友A:
一般,10平方毫米以下的线,每平方毫米过10A电流。
22号线的截面积是0.45mm平,5A电流没问题。如果你要上10A,应该问题不大,前几次充电注意下导线温度。
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在导线上会有压降产生,这样计算:
铜线,
U=IL/(S*54.4),
S,截面积,平方毫米
I,电流,A
U,允许的压降,V
L,导线长度,米
你这个要用10A充电按0.3米的线长算,有0.125V的压降。

.

网友:
 可以用8A充最好也不要用,5A比较保险,对电池对充电器都好

网友:
沙发解释得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0平方毫米以下的线,每平方毫米过10A电流。
22号线的截面积是0.45mm平,5A电流没问题。如果你要上10A,应该问题不大,前几次充电注意下导线温度。
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在导线上会有压降产生,这样计算:
铜 ...
非常感谢。

网友B:
错了,lZ这样充要出问题的。22AWG线一般用在3A以下场合,二楼的计算中22AWG的截面积错了,22AWG只有0.32平方。A123应配20AWG,可到8A电流。
AWG线规对照表:http://wenku.baidu.com/view/06f865649b6648d7c1c7462d.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lZ这样充要出问题的。22AWG线一般用在3A以下场合,二楼的计算中22AWG的截面积错了,22AWG只有0.32平方。A123应配20AWG,可到8A电流。
AWG线规对照表:http://wenku.baidu.com/view/06f865649b6648d7c1c7462d. ...

是错了,我算成21号线的了,呵呵。
不过,5A还是能过的,毕竟,每平方毫米过10A电流也是一个一般的估算,除了从安全上考虑,更从压降上考虑的,如果线不长,压降也不会太大。10A就不要算了,除非有人值班的情况下偶尔用用。查到一家厂家指标,说22awg线能过13A的安全电流,有些怀疑。

网友:
22AWG 是细了点
压降对充电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错了,我算成21号线的了,呵呵。
不过,5A还是能过的,毕竟,每平方毫米过10A电流也是一个一般的估算,除了从安全上考虑,更从压降上考虑的,如果线不长,压降也不会太大。10A就不要算了,除非有人值班的情况下 ...

菠萝的电池3S,1000mah 20C,除了平衡线之外,连接T插的主线也是22AWG的。菠萝说测试20A都没问题,我实际飞的时候估计也就10A左右,但那个线在10A时确实没发现下来后烫手。所以,估计你查到的这个厂商说能安全过13A可能还是靠谱的。
现在对于1平方到底能安全过多大电流,我现在也是处于“糊涂”状态,因为“说法太多了”——我去买电线,卖电线的说1平方过6A;上边也提到1平方过10A;还有菠萝说的0.33平方(22AWG)过20A。

网友C:
3A  和 13A,取决于封套层的耐温,硅胶线22AWG走10A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平衡头要担心的不是线,是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  和 13A,取决于封套层的耐温,硅胶线22AWG走10A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平衡头要担心的不是线,是插头

谢了。
平衡插头一般都差不多吧?它能过过大电流啊?如果10A会出什么危险?变软?融化?

网友:
理论是美好的,而事实是残酷的。事实上还存在如做工问题,插头接触电阻,温湿度等等的影响,所以最实在的方法是实验,逐步调高充电电流,当在某个等级持续几分钟后感觉电线有温升,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么这个电流就是超负荷了,然后之前的那个电流等级就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平衡插头一般都差不多吧?它能过过大电流啊?如果10A会出什么危险?变软?融化?

XH型接插件标称电流是2A,不过质量好接触好的情况下,5A以下是安全的
我试过8A充,插头很烫了,估计不能长时间使用,特别是无人值守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