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电滑+FPV

楼主(2010-09-24):
本来是要装天行者1680EPO的,可想了一下,打算先用AX的练练手。。。。。。。装成这样手艺真是不太好,没办法,谁认咱是新鲜的呢。估计是飞不好,重心已经找不到了。

看图吧,各位给看看。

网友:
哇塞,2块电池呢?头重不重啊?要是后面重,把图传发射往前挪

网友:
最好还是把那些设备放到飞机的肚子小面去,这样中心就会在下面了。会稍微好飞或是稳定点~

网友:
你这个重心太高了根本没法飞~

网友:
重心是有点高了,电池还是放飞机肚子里吧

楼主:
听取各位前辈的意见,改了改。

在AX下方加了一个硬泡沫板做的电池盒。。。。这个重心应该还可以吧。

重量有所增加。

网友:
楼主和我这麽像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600D 电子秤 三脚架 破电脑 连转椅都一样啊   真是怪怪的

网友:
肚子上绑电池盒,楼主很无敌

呵呵,没有贬义。

网友:
我的AX电滑明显的头轻,但还是很好飞,上天基本不用调节微调,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这飞机下推比较大的原因吧,

网友:
毛毛,太重了,起飞困难,容易失速

楼主:
8楼的。。我的电脑可不破。。。。。光机箱就500大元。
9楼的同志,这电池实在是没地方放了,肚子上不行的话,只能放翼上了。。。。。

网友:
少放一块电池不行啊?太重了

网友:
还是少放块电池吧,太重了,实在难飞啊。

还是少放块电池吧,太重了,实在难飞啊。

网友:
我想看一下飞行视频!

网友:
我也想看下飞行视频

网友:
不炸就怪了

网友:
滑翔机不适合FPV

网友:
可以飞,没问题,就是比较吃力,速度会比较快,重心调节在机翼前缘后38毫米处基本合适,但是这么重要起飞比较困难,建议在坡顶迎风,全油门,向上30度用力扔、、、祝楼主成功! 、、、还有就是,载荷这么大,难免大油门飞,要改进两点:1、电机不能直接装在塑料电机座上,因为大油门飞时候电机发热,螺丝传热融化电机座固定孔,电机脱落炸鸡、、、要削一片轻木片,先用螺丝装在电机座上,电机再上在轻木片上。2、塑料电机座和泡沫机身结合地方要补胶,再用纤维胶带加强、、、以上是我炸鸡得来的经验,给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电机处还没做处理,电机处加了胶和胶带,图传用的电池换了一块轻些的,整体重量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