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想倒飞问题???。。。

楼主(2010-09-24):
各位好朋友们,一直有一个问题 虽然我是个新手 但在连模拟器时候 也尝试过倒飞 当飞机倒置时 油门回中向下拉 这样飞机就可以改变螺距倒飞了
但是实际飞机 当飞机倒置状态时 大桨还会照样转吗?因为按理说飞机正飞时油门向上推 收油向下 但倒飞时就是正飞时的收油下下拉杆啊!这样的话
倒飞时飞机不是收油减速吗?
不好意思问大家这个很弱的问题
我的猜想:是不是倒飞的直升机有专门的3D开关呢?当倒飞时 飞机会自动辨别处于倒置状态 然后做正飞的收油向下拉杆动作之后改变螺距而不会减速呢?

网友:
倒飞是要开3D开关。同时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调整为100—90—100,这样不论怎么打油门,桨都不会停下来。

网友:
正飞有正飞的油门与螺距,倒飞有倒飞的油门与螺距,正飞的油门是从小到大的,倒飞了却是全部油门都是100%,切3D开关就是在两者之间切换

网友:
LZ还未清楚直机的飞行原理。
所有楼上答 案正解。建议LZ多潜水看置顶的精华帖就行了。:loveliness:

网友(2010-10-24):
q切了 3D 飞行模式开关之后  飞机会一直保持 85%的转速旋转
当然这个85%是自己设置的  也已80  也可以90   甚至100%也可以
  切了3D 之后  你打油门杆上与下 ,只改变 大桨的角度 。转速不会改变

网友:
有专门3D开关

网友:
3D的话是100%油门的~ =。=~ 楼主去ZD贴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