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电容怎么放电的?

楼主(2010-09-24):
老是想拆卸旧电视机和旧显示屏,但听说里面的电容有高压,就望而却步了,请教师傅们是怎样放电的?用什么东西去放?

网友:
旧的尽管拆好了,就是拆时别通电

楼主:
那如果是刚拔出插头的电视机呢?会藏有多少伏电压啊?非常危险吗?

网友:
手机上网写字少

一般长时间没有用的电视电容早就没电,你注意高压,高压接地放电

网友:
这类电容设计时都考虑好了放电,一般都是在电容上并个电阻,拔下插头,等拆开机壳,那电早走远了

网友A:
看到大电容你就用两手往上一捏,电会放光的。

网友:
如果不放心,就拿螺丝刀平放在线路板焊接面划拉划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电容你就用两手往上一捏,电会放光的。

 电光炮

网友:
一段时间不用就自动放电了

楼主:
是啊,用电笔到处测也没见有电,不学会不敢拆啊。

网友B:
放心拆吧,就算有电也保证电不死你,毕意容量有限,不能长时间放电的,最多把你电得跳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用电笔到处测也没见有电,不学会不敢拆啊。

电容里面有电用电笔也测不出,得用电压表

你还得知道个事,电是得有回路才能跑出来的

网友:
旧电视机长期不用,电源电容及高压电容可能没电,为了防止危险,最好先了解电视机原理和相关资料,短路电视机电源线、高压包高压线与地线放电,注意手不能触及短路线,要用其它绝缘工具.另:电源线不是电视机外置电源线而是电路板上的主电源走线.初学者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长时间(数月以上才算长时间吧)不用,电容里要还有电,你就把这个电容拆下来卖,绝对比电视机还值钱

网友:
直接拿測電筆把電容兩個腳短路一下

楼主:
是多了解才敢碰啊,最怕是刹时间高压电击,不知有多少伏呢?下次我知道我万能表测下电压再碰了,还有内置短路放电。

网友:
最怕的是显象管上的高压帽,我以前刚修电视机的时候就电过,就是在好的绝缘柄的螺丝刀去卸那个高压帽也会被电到,整个人会被电一下,短暂的一下哦,人会跳起来,螺丝刀会被你甩的很远,有点怕怕哦,其实去卸这个高压帽的时候你只要用一根细导线一端接在显象管外面的石墨层上的接地线上,一端接在螺丝刀的金属上,大胆的去卸吧,没问题,主板上的电容一般电视机断电后就没电了,液晶显示器的话你大胆的去拆好了,没电

网友:
楼上正解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拆吧,就算有电也保证电不死你,毕意容量有限,不能长时间放电的,最多把你电得跳起来~

哈哈~正解!没电流。

网友C:
丢水里泡一夜再拆
我还读小学时就拆了好几台电视机了
经常用大石头砸开显象管,彩电里有钢架钢网,黑白的什么都没有。后院是一堆堆的碎玻璃。

网友:
高压包电压有2万多伏,身体好的话电一下是没问题的。万一倒霉心脏有问题还真不好说会不会出人命的。 用万用表笔一头插在显像管表面上那辨线上,另一头往皮帽下插估计碰到铁钩了就可以了。不过建议楼主没学过的话最好不要自己拆,即使拆开了,你也不会修。请专业人员修下吧,现在配件都便宜修修业发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电电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丢水里泡一夜再拆
我还读小学时就拆了好几台电视机了
经常用大石头砸开显象管,彩电里有钢架钢网,黑白的什么都没有。后院是一堆堆的碎玻璃。

好主意,看到帖子题头时也想说泼一盆水就行了.
被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解电容电过,只是比直接去摸220伏市电感觉轻一些;小时候什么傻事都干过,其中也包括用手按着铅笔芯,然后用铅笔尖伸进插座碰火线(相线),还拆过线绕电阻,用火线和地线直接去搭接4厘米左右长度的电阻丝,可以发出强烈的闪光...

网友:
找个改锥或者是一段儿带绝缘的塑铜电线,一定要粗一些的,两头一搭就OK了,经常这么干

网友:
电烙铁插头并电源线上

楼主:
标题

等我懂了,家里碍地方的2台29寸的乐声大电视也敢开肚挖心啦,有用的零件都用来DIY。老爸老打算着每台1百元卖掉呢。

网友:
我拆相机被闪光灯的电容电过.....

网友:
闪光灯,电蚊拍及一些开关电源都能电人,电蚊拍内的电容耐压高但容量小触电像针刺一样,闪光灯就比较危险了,充满电后电压有三四百伏,关键是容量比较大,两手触摸会有生命危险,用金属直接短路两极会产生巨大的火花,同时发出巨响,用螺丝刀短路的话会将其头部打掉一块,所以两端放电应并一功率和阻值适当的电阻

网友:
用万用表笔就可以放电了,,,拔下一根表笔,,,一头接在显像管的地线上,,,一头差进高压帽(电视机最上那个橡皮做的圆东西),,,听到响就可以了,,整机除了这个会存电打人其它就没有了,,,电不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