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50V100A电源。如果要加个电流表如何设计的好

楼主(2010-09-24):
电流太大了,不知做。要数字的。

网友:
用互感器,AD采样,单片机驱动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互感器+数字表

网友:
买块指针或数字表头,配个分流器就行了,卖表头的那一般都有分流器配套的

楼主:
看到了。有100A的分流 器,要几十元一个。可以自己用铜钱制作吧。用10A先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有100A的分流 器,要几十元一个。可以自己用铜钱制作吧。用10A先校正。

可以

网友:
注意线径要够粗

网友:
买个钳流表搞定就可以了,省得麻烦!

网友:
能测直流的钳表不是一般的贵吧?好上有数字表头卖,做个分流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钳表真可爱,只是不能测直流电流

网友:
你如果不是出产品卖,一个便宜的交流钳形表,接交流侧,换算一下一样的,如果批量卖,再另说。

网友:
量输入电流换算也可以,只是还要同时测得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还得找出这个电源的效率的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有100A的分流 器,要几十元一个。可以自己用铜钱制作吧。用10A先校正。

普通铜线温度系数大,适合粗略测量。选用锰铜线作为分流器要好一些。
打听一下,你这个50V100A的电源,花费多少,能否上个图看看

网友:
LS说的对,楼主可找找,俗称康铜丝,电源检测焊在电路板上常用的,电子柜台有的找老板要一段

网友:
请教这么大的电源能调压调电流的吗?拿来做什么用才能最大发挥他的价值呢?

网友:
调压可用绕组抽头或初级前加个可控硅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