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电机,但是不知怎么接线。

楼主(2010-09-24):
一巨大真空泵电机,单项异步,打算在家中使用,打开线盒一看傻眼,好多接头,不知如何接线,要注意什么。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这应该要接个电容吧,,,哪个是电容线,,,照的看不到..异步电机应该只要三条,,,一条共用一条电源,,一条就是启动,,,

网友:
这电机的引出线中应包括:一个主绕组,一个启动绕组和一对速度开关的引线。

网友:
这个简单,三相电!!星形接法,跟三角接法!!

网友:
LS,这是单相电机,这怎么算多线了,

网友:
220压在U1.U2上,如想反转。调U1.U2

网友:
本来就是4条线主副绕组,两个z1是同一根线,用万用表电阻档,乘10档测u1u2,z1z2那个电绕组绕阻小,那个就是主绕组,主和副绕组任意一端相连为公共端,主副个出一头接电容。主绕组接220v。

网友:
最好还是以测量为准,要分清主付绕组。
给个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
楼上的图是对的,这单项电机有两个电容一个是运行的,一个是启动的。启动电容大点,运行电容小点。当转速达到后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电容不工作,只有运行电容工作。电机学名叫单相双容值电机,此类电机特忌讳超负荷运转。因为超负荷后转速达不到也就是没有正常启动,这样的话离心开关就断开不了,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同时介入工作。这样是要烧电机的。楼主按铭牌上的数值找到两个电容,按楼上的图接就可以了。转向就是靠上图中的那连个连接片调整的。

网友:
楼主要拿来造tan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