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加速管密封垫

楼主(2010-09-24):
各位朋友,加速管密封垫坏掉后,是买原厂新的呢?还是自己做?

网友A:
自己做很方便的,材料:饮料易拉罐,美工刀加工即可,效果不错。当然购买产品也是可以的。

楼主:
易拉罐就可以做啊?这么简单,我这就去试一下。
谢谢楼上啊。

网友B:
我是在修理摩托车那里捡的废旧汽缸密封垫

网友C:
用烟盒子做过,一样的。

楼主:
我今天去剪了铜片做垫片.是取的旧汽车垫片剪的.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我没用垫照样可以飞

网友E:
摩托车气缸垫比较好

网友F:
 ,我是用檫屁股的卫生纸一叠,压实后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