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落水!大家急救诊断啊!女朋友也吓哭了。。

楼主(2010-09-24):
YT450不幸落水。。。 20秒后被捞起来,拔线晒了2天,今天通电。。。 舵机陀螺仪一切工作正常。。 就是电调不会叫了, 电机不转了。。。 别的都正常。。。 请大家帮忙诊断原因啊。。。。 我女朋友都吓哭了。。 看飞机落水。。。 献上女朋友,为大家解闷。。
我把帮我捞飞机的朋友也弄下水去。。。

网友:
。。。。             电机可能还行吧!?

网友A:
电调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用了。。。

那电机呢

网友:
电机没事

网友B:
看看香蕉头什么接触好不好  是不是有断线  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香蕉头什么接触好不好  是不是有断线  氧化

香蕉头没事。。。 郁闷了。。。 线也都好好的。换电调了?? 但是别的舵机的电 也是从电调过去的啊。。。 电调不该坏嘛。

网友:
楼主真是有点多灾多难啊。。。只坏电调的话就是小伤啦

网友:
我很疑惑,为什么这些东西掉水都不坏?难道电子设备都可以防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没事。。。 郁闷了。。。 线也都好好的。换电调了?? 但是别的舵机的电 也是从电调过去的啊。。。 电调不该坏嘛。

电调进水后:
1、驱动管大都会损毁,换管子后便可以修复它。
2、换管后还不能工作,大都是单片机供电IC坏了,同样是更换损坏的IC啦!
3、单片机损毁,对付这种损毁程度的电调,这就简单、方便了!那儿没人就朝哪里扔吧——根本无法修理啦!
提示:垃圾桶里不会有人!

网友:
落水电调上岸后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油门,一推即烧,需立即断电,回家后剪开电调外包装,用风简吹干,百份之90有救,

网友:
把电调的皮剥开,看看是否有水渍之类的东西,用大头针之类的处理水渍,让印刷电路之间的水渍搞干净,可以用些wd40.
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
没看到楼主女朋友哭

网友:
女孩子没事吧~~~~~`看把人家都吓坏了~~~~~~别哭哦~~~~~~~~~~

到我这来~~~~~~~~~

楼主:
2天后我通电了。 没叫。。 现在我再拆开电调  还有救吗

网友C:
呵呵,女朋友很漂亮,电调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女朋友很漂亮,电调换一个吧。

确定电机没事啊?

网友:
这样怎么能哭呢!!!
要下去捞!
电调建议不是特专业还是别修了 换个吧。。

网友:
为什么要在水边飞呢?电调估计是不行了

网友:
lz不是退直机去玩fpv了吗 ?怎么一天一个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