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围观!神奇的iphone航模遥控器!有图了,快看看啊!

楼主(2010-09-24):
今天随意看看app store有什么新得rc应用竟然发现了遥控器应用!看叙述貌似通过iphone的耳机接口链接遥控器的教练接口,我英文不好大家来看看,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就我吃个螃蟹!哈哈

楼主:
上面说支持DX7,dx6i,9X,等遥控器懂英文的赶紧帮忙看看!估计别的控改装下都可以

网友:
一直对苹果没什么好感

网友:
有什么屁用,难道拿苹果来灰3D

网友A:
是的,大概得意思是会在iphone 的耳机口产生一个标准的ppm控制信号。
而jr系列遥控器有教练口,找一个双头耳机线,两面一插,如果开教练模式应该就可以用iphone 控制飞机了。对了,这个软件是哪里下的?我有个ipod touch.

楼主:
当教练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过建议不要期望太高,iphone的灵敏度让我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大概得意思是会在iphone 的耳机口产生一个标准的ppm控制信号。
而jr系列遥控器有教练口,找一个双头耳机线,两面一插,如果开教练模式应该就可以用iphone 控制飞机了。对了,这个软件是哪里下的?我有个ipod t ...

哈哈,看来真的可以,可以我的控没有教练功能,app store搜我发的那个就有了,在后面加上test还有一个免费版本

网友:
都有带教练接口的遥控器了,为什么还需要用IPHONE来呢?

网友:
无聊的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大概得意思是会在iphone 的耳机口产生一个标准的ppm控制信号。
而jr系列遥控器有教练口,找一个双头耳机线,两面一插,如果开教练模式应该就可以用iphone 控制飞机了。对了,这个软件是哪里下的?我有个ipod t ...
既然能输出PPM信号,直接接一个飞梦发射模块不就OK了~~~~~~

网友B:
通过真控可以发2.4G/PCM等信号,PPM只是桥

其实和iphone没有关系,任何可运行程序的手机均可以,

用苹果一直被我BS的

楼主:
唉…也是,连摇杆中立点手感都没有,太难用了,又不可能飞的时候一直盯着屏幕,我只是觉得这样偏门的应用iphone上都有,感觉新奇。

网友:
有点儿意思, 能输出PPM那就能拿来玩模拟器嘛, 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真控可以发2.4G/PCM等信号,PPM只是桥

其实和iphone没有关系,任何可运行程序的手机均可以,

用苹果一直被我BS的

硬件上只要音频输出口可控, 都可以做, 可是其它手机有这样的程序吗? 没有, 这就是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ailyiphoneblog.com/2010/06/06/flypad-fly-your-rc-plane-with-your-iphone/
看来拿来飞模拟器没问题

楼上兄弟!试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看看能不能支持中 国手,另外就是有啥混控

网友:
没找到破解, 懒得试了

网友D:
BSiphone的都是买不起的

网友:
越是有钱的人越不会去买那种手机~~~~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靠重力感应代替遥杆,不要看屏幕,屏幕只是用来设置和显示杆位的

楼主:
那油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BSiphone的都是买不起的

严重同意!我就是其中之一 file:///C:/Users/akg240s/AppData/Roaming/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02.gif 目前正在考虑搞个iPod Touch4+苹果皮,就是不知道支持不。 file:///C:/Users/akg240s/AppData/Roaming/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37.gif

网友:
功能不一样的!!国外还报道过某国的狙击手用它来计算风力、弹道曲线等等。

网友:
烧钱的东西

网友(2011-03-15):
回复 楼主:

使用FlyPad你可以摇动你的iPhone飞你的遥控模型.也可以使用触摸屏操纵杆.
其产生标准的PPM信号控制你的手里的发设器.

**控制**
FlyPad拥有8个通道,2个对应操纵杆,2个对应加速器和1个对应开关,

所有的通道都完全可配置,每个通道都可回置并对零.你可以关掉操纵杆自动回中心设置,

那么当你手指离开按扭时,操纵杆就会一直停在那个位置.

你也可以改变加速器的设置.

翻译得不好,将就倒看。。。

楼主:
我好久前发的帖子,还是谢谢楼上的帮忙翻译

网友:
**兼容性**
FlyPad产生标准的PPM信号,你可以通过3.5MM音频插头(应该是耳机,没用过iPhone)

连接你的iPhone和你的发射器.你可以使用FlyPad就象用电脑游戏手柄一样(with SmartPropoPlus).

仅仅只需要音频线(耳机线?).

校验过的兼容性:

-Spektrum DX7
-Spektrum DX6
-JR 8103
-JR9X II
-Graupner MX16

报告你的成功连接

**特征表**
-无限的预设保存中
-8个通道
-通道排序
-通道回置
-通道对齐

网友:
-操纵杆自动回中心
-加速器灵每度
-PC操纵手柄模拟(with smartpropoplus)

有一个FREE申请,叫"FlyPad Testre", 用于测试FlyPad与你的发射器的兼容性.

网友:
突发奇想,飞3D会不会更简单了?只要控制正负螺距就好了。至于升降和副翼,你就摇I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