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10-09-24):
请教高手,我的futaba s3156三个
舵机
中的一个通电后发热,刚开始还可以动,过几秒钟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舵机里的马达有故障。
可能是:马达电刷磨损、马达内部塑胶件变形与相关部件刮擦、马达换向器上有金属粉末与油脂的混合物形成的短路环。
现在通电开始能动,然后就不动,说明控制电路尚完好。
赶紧处理马达吧,再多通电几次的话,烧了舵机马达驱动管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