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过三叶4C61机器的请进来指正

楼主(2010-09-24):
六年前买的三叶4C61级发动机,今天终于动手开始磨车 清洗启动,发动机低速无法正常工作 找了点资料,发现可能是顶杆间隙没调整的缘故。 调整后依旧 无路可走,只有怀疑是磨车没到位,毕竟排气口还全是黑油 磨车400CC,感觉怠速有了,现在的情况是主油针1圈,副油针1.5圈 有什么不当地方的请各位老手指正

网友:
新发动机没必要调整气门间隙的,磨车后调整副油针到怠速最稳定,四冲发动机建议使用30的成品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年前买的三叶4C61级发动机,今天终于动手开始磨车 清洗启动,发动机低速无法正常工作 找了点资料,发现可能是顶杆间隙没调整的缘故。 调整后依旧 无路可走,只有怀疑是磨车没到位,毕竟排 ...

六年前买的发动机, 清洗启动,。。。。。。
拆开了吗?轴承看了吗?没锈吗?转动灵活吗?我怀疑大轴承转动不灵活。
新机气门不必调,但既然调了就要注意间隙要正确,且要宁大勿小!

网友:
四冲调整和两冲不一样,尤其是高速,调四冲高速时,转速随收小主油针而迅速升高,到达较高转速时有一段就上升不明显了再收小主油针就会突然下降而灭车。所以主油针要调在达到高速后开大主油针到转速要明显下降之前。
速油针比两冲更敏感,最后精调要15---45度的调。调好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手轻轻一拨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