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定向天线问题

楼主(2010-09-24):
请教下各位,一般你们的图传接收天线,是定向的,是几DB的啊?1W的发射用多少DB的天线好?接收用多少DB的天线好?

网友:
发射尽量用小DB的,这样全向性能会好些,接收可以用平板,对着飞机,也可以用小全向,但是距离会近

网友A:
同问…

还有…1.2G图传会影响2.4g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还有…1.2G图传会影响2.4g控吗?

同问

网友:
8-10db比较好

网友(2012-08-27):
学到了,8-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