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做一个KT板身J-10,动力问题

楼主(2010-09-24):
打算国庆前做一个kt J-10,
翼展70CM左右,
腰推,用XXD 2208 KV2600 ,5*3桨,1500MAH 20C
请问
电机
安装时,要下推和右推吗?
该机的重心位置是在哪的?

网友A:
没记错的话 腰推和后推都是要左上推的

网友B:
腰推机最好是不要用这么小的桨,气流被阻碍的比较厉害。尺寸不是太小的话可以考虑换kV1800的2208,EP7035直驱桨。

网友C:
我有一个,推力线要正中,重心位置看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