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秀下我的泰世425,再分享几个安装小经验!

楼主(2010-09-24):
安装小经验更新在7楼!!

我的425航线和自旋悬停:

照片在下面:

我的布线

我的布线

这样绑6S2600MAH电池

这样绑6S2600MAH电池

再来一张绑电池的

再来一张绑电池的

看看电调位置

看看电调位置

注意电池板,用了扎带

注意电池板,用了扎带

电调位置

电调位置

780的陀螺

780的陀螺

照例安装了开关

照例安装了开关

在地上的感觉

在地上的感觉

还是在地上

还是在地上

在地上躺着

在地上躺着

YT的大桨

YT的大桨

从后面看下子

从后面看下子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个机是多少级的?

网友:
可以用标准伺服机真好啊,

楼主:
425的安装还是非常容易的,但安装时仍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调位置:电调位置绝对不要放在头罩里面,我第一次放在电池架侧边,第二次放在电池架上面,都不行,YT70A的电调发热太厉害,真的害怕在空中变成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然后炸鸡!所以我考虑再三,也打消了装载425机身里的打算,尽管425的机身里面空间很大,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电调安装在机身侧面散热最好的地方了。

2、电池架:电池架按说明书拧一个螺丝外加胶水,我感觉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受力不对啊!我是加了一根尼龙扎带把电池架给绑住了,应该不会再掉了,绑住的位置上面的照片里有。

3、尾波箱:尾波箱是个搞脑子的地方,差点装不上去,因为那个尾波箱上固定尾轴的轴承必须安装到底,如果没有安装到底,转动时非常不顺畅的。安装最好使用套筒压,受力比较均匀。如果安装到底仍然不够顺畅,试着把轴承翻过来装,一般就会改善的。否则会形成较大阻力,飞悬停电池都严重发热。

4、还是尾波箱:尾波箱上的固定螺丝不要拧得太紧,拧得太紧会造成转动不顺畅!拧到两片塑料接缝处闭合就别再使劲了。

5、压带轮:压带轮装钱必须用缝纫机油先润滑下,安装上以后,那个锁止螺丝也别拧紧,上点螺丝胶刚好能带住螺母就行,千万别再拧了哈,要不然也转动不顺畅!

6、DIY的头罩,不要完全按照它的压痕剪,要把压痕完全剪掉,注意头罩下面的位置,有一片没有压痕了,但你剪的时候仍然要剪出余量来,否则没法粘。粘要用质量好点的瞬间胶,从头罩最顶点开始粘,别怕胶水弄到头罩上,因为最后粘好了用细沙皮一打就可以喷漆了。我偷懒,没有喷漆,买了支记号笔,画出了机舱的位置,然后涂黑了它,飞起来效果也挺好的。

7、机身螺丝都要上胶:机身螺丝,凡是反面有螺母锁住的,都要在螺母里面涂上螺丝胶,螺丝不要锁太紧,太紧会导致轴承比较卡。

8、425旋翼头是安装好的,横轴不用重新上胶,不必担心射桨,因为横轴上的螺丝你根本拧不下来!嘿嘿~

感谢huperzhu 兄弟提供的以下经验:
9、所有的舵机线和 机身棱角接触地一定要上蛇形管或是热缩管, 防止时间长了线皮被机身磨开

10、所有的舵机线和 扎带接触的地方一定要上蛇形管或是热缩管, 防止时间长了线皮被扎带磨开

11、电调,电机的线都是用的硅胶线,好处是耐高温,不易折,不好处是容易被别的东西磨开
所以电机,电调输入线,电调输出线,与机身接触处,用扎带扎处,一定要上热缩管,最好弄两层,以防时间长了,线皮开了短路。

网友A:
我勒个去
1头罩 您自己喷的?赞!!
2开关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
1头罩 您自己喷的?赞!!
2开关干什么用?

1、照片里的头罩是ALZ副厂玻纤的,不是我自己喷的,在视频里飞的那个才是我自己DIY的;

2、开关是:插上电池不打火,带上头罩,拎着飞机到空地,然后大开开关,进入自检~~~~~~一来从表面解决6S打火问题,二来也挺酷的,可以不用拔电池实现POWER OFF或者POWER ON

网友:
飞得平稳!

网友B:
lz是在JSJ路飞的吧,最近要上直机了,学习中。

网友:
开关的思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在JSJ路飞的吧,最近要上直机了,学习中。

是的,去飞的都要注意保护环境哈!

网友:
这个温飘也太厉害了

网友C:
LZ装机我在,哈,那地方你去了,不错吧,听说明要要造房了。

网友B:
因为飞固定翼这场地没有跑到,去了一次就再没去过,飞场环境卫生我们几个模友还是比较注意的,昨天飞场垃圾还是放车里带回扔小区垃圾桶了,现在想上直机了,请问LZ这机好飞吗?全套配下来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飞固定翼这场地没有跑到,去了一次就再没去过,飞场环境卫生我们几个模友还是比较注意的,昨天飞场垃圾还是放车里带回扔小区垃圾桶了,现在想上直机了,请问LZ这机好飞吗?全套配下来几钱?

425塑胶版的空机400多,很便宜了。电子设备要自己配,高中低档次不同,价格可能也不同些。
我的电子设备是拆550E上面的,自己就买了个1400KV的蝎子电机,400多,外加一个2801接收,200左右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装机我在,哈,那地方你去了,不错吧,听说明要要造房了。

谢谢帮忙安装了尾巴!谢谢介绍了飞场!

425还是不错的JJ,不过玩惯了YT,觉得425的二级传动的效率和顺滑度还是差点,不过很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水平 还 显摆,   425是人飞的哎,飞成这样, 有资格背后说别人,你GY看的就狼族吗?请问挂狼牌了吗?看来你 环卫局上班啊?改天我倒要看看你是开的是奔驰 环卫车来的不,em09:

LS这位有点激动哦,我也没看到LZ显摆啊?就是贴了个自己飞的视频外加好心给了点装机的贴士啊,这个难道也有错?至于飞得好不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我就觉得飞的挺好的,大家不都是从新手一点点飞上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