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手机震动的电机来做电动直升机吗?有没有试过的?

楼主(2010-09-24):
最近想DIY个电直,实现小时候的飞天梦想,不过没多少钱,所以想拆手机上的震动电机来代替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试过?有没有成功?

网友:
期盼你的佳音.........关注中!

网友:
功率太小了吧。

楼主:
我试了下,带不动啊。我以前听说用BB机的电机可以带动,可能现在的手机比较先进,电机为了成本所以用的是很小的~下午再去看看,有没有大号的电机

网友:
呵呵,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直升机太麻烦,先做个别的试一下啊

楼主:
放弃了。。手机的电机不行,最后还是从淘宝买了空心杯7MM的电机

网友:
我认为不太可能,手机里面的震动电机是纽扣电池那样的封装的,拆开都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用震动电机做的小摆件,阳光下可以震动着爬的小机器。背面那个圆的就是震动电机。

网友:
用做尾翼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震动马达有2种的 你不知道吗  一种是你图上的纽扣式  另一重就是传统的 和你图上的那个电容外观一样

网友:
震动电机的确是有两种的

楼主:
对~啊,那震动机器人不错啊~好创意呵呵!!用太阳能电池!

网友:
提高电压到极限,加强散热,做个小蜜蜂

网友(2010-12-06):
手机上是纽扣式的。BP机上是摆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