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R.Drone四轴DIY进行到底!

楼主(2010-09-24):
我的AR.Drone今天刚收到, DIY开玩啦!

AR.Drone四轴飞行器内置ARM9 CPU, Linux操作系统, 通过WiFi来控制.
开放的Linux内核使得在AR.Drone增加新设备成为可行. AR.Drone是一个很好的DIY平台.
这也正是我入手AR.Drone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我既没iPhone也没Apple的其它东东(目前官方只支持iPhone系列做控制端), 买来怎玩? ---- 我的笔记本PC带WiFi, 那就拿它来控制AR.Drone.

中秋节假期正好有空, 于是我先行写了个简单的Java程序: 在Windows XP下的DOS窗口运行, 向UDP端口5556发送AT命令来控制AR.Drone.

今天收到AR.Drone后就测试了一下: 先发送了起飞AT命令, AR.Drone就立马起飞, 升至1米左右后便稳稳地悬停在那儿!
然后发送降落AT命令, AR.Drone便自动完成降落动作.
(我之前都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万一降落命令不灵, 我就伸手把它拽下来!)
再试了些其它命令(pitch/roll/yaw/gaz)也都灵.

DIY目标:
1) Java版的跨平台地面控制软件(先在Windows XP下测试)
    a) 发送AT命令来控制AR.Drone
    b) 接受并显示两个摄像头的视频(可选其一或叠加)
    c) 用键盘控制
    d) 用游戏杆控制
2) 连接AR.Drone到WiFi AP, 通过Internet来遥控AR.Drone (能上网的飞行器!)
3) 在WiFi AP间漫游
4) 给AR.Drone配上气压高度计/激光高度计(对AR.Drone现有6米超声波高度计的补充)
4) 给AR.Drone配上GPS模块和磁罗盘, 沿预定路线自主飞行
5) 给AR.Drone配上USB 3G模块, 要飞多远就飞多远 ---- 只要电池够:)

2010.09.26: 增加键盘控制
(Java源程序见附件: ARDrone.java (16.52 KB, 下载次数: 1849) )

PgUp键:  起飞
PgDn键:  降落
空格键:    悬停

方向键:
             前进
                ^
左进 <---+---> 右进
                v
             后退

Shift + 方向键:
             上升
                ^
左旋 <---+---> 右旋
                v
             下降

按住数字键1~9 : 速度(舵量), 1最小, 9最大(满舵), 松开数字键则恢复缺省值(10%舵量)

2010.10.04: 在AR.Drone上用tcpdump抓包分析网络数据
有些视频命令发到AR.Drone后, PC端收不到回传的数据, 于是想看看AR.Drone端的控制命令 / 姿态数据 / 视频数据是怎么传送的.
Android也是ARM CPU, 它上面的工具程序也能在AR.Drone上用.
找了个Android上的tcpdump抓包工具: http://www.eecs.umich.edu/~timuralp/tcpdump-arm
通过FTP将其上传到AR.Drone的/data目录下.
telnet 192.168.1.1
# cd /data

# chmod 755 tcpdump-arm
# ./tcpdump-arm -i ath0 -s 0 -w ardrone.pcap
tcpdump-arm: WARNING: can't create rx ring on packet socket 8: 92-Protocol not available
tcpdump-arm: listening on ath0, link-type EN10MB (Ethernet), capture size 65535 bytes
^C435 packets captured
436 packets received by filter
0 packets dropped by kernel
用Ctrl-C结束抓包.
再通过FTP将ardrone.pcap抓包文件传到PC机上, 可用Wireshark分析.

2010.10.05: Parrot今天发布了AR.Drone的详细开发文档
下 载: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download/207/ARDrone_Developer_Guide.pdf
包括 飞控AT命令, 飞控数据, 视频流等, 是DIY的福音!
2010.10.17: 增加GPS模块成功
详见第6页110楼
2011.01.01: USB Host成功, GPS可用VBUS +5V
详见第13页247/251楼
2011.01.02: AR.Drone成功地读出了U盘里的文件
详见第13页252楼
2011.01.14 零点: USB 3G 成功
详见第15页292楼
2011.02.17: USB刷机教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9895
2011.03.06: AR.Drone 附加导航板DIY (气压高度计 + 电子罗盘 + GPS) --- 基于Arduino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4637&bbs_page_no=1&bbs_id=1025
2011.03.22: 在Google Code 上设立 ARDroneME 开源项目:
(Java (J2ME) WiFi手机上的AR.Drone控制软件, WM6/Symbian等系统)
http://code.google.com/p/ardroneme/
2011.03.29: ARDroneME1.2 (带触屏软游戏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6493&bbs_page_no=1&bbs_id=1025
2011.05.29: AR.Drone电调通信协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058
2011.07.02: 直接读取AR.Drone摄像头的原始图像
详见第21页415楼

楼主:
刚试通了AR.Drone连接我的WiFi  AP (带WEP加密), 这样上面的2)项成功了!
telnet 192.168.1.1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2345 essid MAPGPS; ifconfig ath0 192.168.0.100 netmask 255.255.255.0 up

通过网络访问AR.Drone IP地址: 192.168.0.100 即可.

网友:
支持楼主,牛啊。很有入手的打算,同样是没有苹果 wifi设备。

网友A:
命令和参数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控制的API是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和参数在哪里找到的?

下 载ARDrone API的源程序:
https://projects.ardrone.org/projects/list_files/ardrone-api
AT命令在代码里找:
Examples\Android\ardrone\project\jni\at_cmds.c
AR.Drone上的Linux内核是开源的:
https://projects.ardrone.org/wiki/ardrone-api/Gpl

楼主:
限高2米: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CONFIG=1,\"control:altitude_max\",\"2000\"

起飞: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REF=101,290718208
降落: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REF=102,290717696
悬停: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201,1,0,0,0,0

上升: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1,1,0,0,1036831949,0
下降: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2,1,0,0,-1110651699,0
前进: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3,1,1036831949,0,0,0
后退: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4,1,-1110651699,0,0,0
右旋: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5,1,0,0,0,1036831949
左旋: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6,1,0,0,0,-1110651699
右转: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7,1,0,1036831949,0,0
左转: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PCMD=308,1,0,-1110651699,0,0

我正在写键盘控制的Java程序, 这样使用键盘来控制以上动作就方便多了.

楼主:
另外, 今天在办公室里成功地透过公司网络远程起飞/降落了一下放在家里的AR.Drone.
老头打电话过来说"你房间里的那个东西怎么自己飞起来了?"

视频显示的Java程序还没写好, 还看不见远程的飞行实况, 没敢做其它的飞行动作. 哈哈!

网友:
另外, 今天在办公室里成功地透过公司网络远程起飞/降落了一下放在家里的AR.Drone.
老头打电话过来说"你房间里的那个东西怎么自己飞起来了?"

高人啊

网友:
视频解码还要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 今天在办公室里成功地透过公司网络远程起飞/降落了一下放在家里的AR.Drone.
老头打电话过来说"你房间里的那个东西怎么自己飞起来了?"

视频显示的Java程序还没写好, 还看不见远程的飞行实况, 没敢做其它的飞 ...

难道你上班出门前吧AR的电源一直插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上班出门前吧AR的电源一直插着?

为做试验, 出门前将电池线插上.
AR.Drone可以待机6小时.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牛人高人啊!

网友:
LZ牛人~~~~~~~~~什么时候做好了~可否共享一下~~~~~~
我的AR.Drone有两节电池~

网友:
这是 一定要顶的贴

什么时候 能在 MW的手机上控制 那就已经满足了我

继续支持  可以搞个团购 A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定要搞出视频解码 要不看不见 没意义啊

网友:
得。。。我又中毒了

楼主:
增加键盘控制
(1楼已更新下 载)

PgUp键: 起飞
PgDn键: 降落
空格键:   悬停

方向键:
            前进
               ^
左进 <---+---> 右进
              v
            后退

Shift + 方向键:
            上升
               ^
左旋 <---+---> 右旋
               v
            下降

按住数字键1~9: 速度(舵量), 1最小, 9最大(满舵), 松开键则恢复缺省值(10%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键盘控制
(1楼已更新下 载)

PgUp键: 起飞
PgDn键: 降落
空格键:   悬停

方向键:
            前进
               ^
左进  右进
              v
           ...

控制又升级了,顶贴支持。

网友:
支持 搞一个飞行手柄控制的机器 到时可以对战。

网友:
双手支持!把那失信与模友的X650压下去!

网友:
要支持  有进步了

希望继续努力

网友D:
可否改成2.4G的遥控器 用的~

如果可以改了~那我就不卖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改成2.4G的遥控器 用的~

如果可以改了~那我就不卖掉它了~~~~

       有USB接口的机载发射模块就行.

网友:
给AR.Drone配上3G模块 (Sierra AirCard 881U 是3G + GPS 二合一模块), 要飞多远就飞多远 ---- 只要电池够:)

太厉害,电子信鸽了。

网友:
电池的续航能力也要解决啊。

网友C:
怎样用外部的无线路由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用外部的无线路由器连接?

在2楼已说了:
AR.Drone连接我的WiFi  AP (带WEP加密, 密码12345):
telnet 192.168.1.1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2345 essid MAPGPS; ifconfig ath0 192.168.0.100 netmask 255.255.255.0 up

通过网络可访问AR.Drone IP地址: 192.168.0.100.

网友:
我的路由器是TP-LINK TL-WR541G+无线宽带路由器  我路由器IP地址设为192.168.1.8  我PC机有两块网卡:一块100M有线一块54M无线,100M有线接无线宽带路由器的LAN口。54M无线接AR.drone 连接上IP为192.168.1.2  然后在DOS窗口telnet 192.168.1.1 接上 ,输入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9831020 essid robotfan 后提示错误,然后我用iwlist命令也不能无线设备列表,总之就是不能让AR.drone连上我的无线宽带路由器。我的目的是用我的PC机通过无线宽带路由器再控制AR.drone,虽然我有无线网卡但连接很繁琐,是不是非得用无线网卡来配置AR.drone?在配置AR.drone的时候会不会无线设备已经被占用而导致不能连上我的无线路由器?还有我的无线路由器验证是采用WPA-PSK/WPA2-PSK方式的 ok吗?

网友C:
有没有AR.Drone telnet命令列表 和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AR.Drone telnet命令列表 和解释?

同问,api上的说明说了等于没说

楼主:
AR.Drone telnet 进去后就是Linux终端, 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命令, 网上查着学就是了.

我只用过WEP加密, 没用过WPA.
你的WiFi AP的IP为192.168.1.8, 所以AR.Drone的IP还可以用192.168.1.1(在同一网段):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9831020 essid robotfan; ifconfig ath0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up

注意, 以上两个用分号隔开的命令要一起敲(拷贝)进去, 否则会过河拆桥.

你可用 iwlist scanning 命令列出扫到的所有AP信息(SSID, 加密模式, ...)

网友:
我无线路由器DHCP开的有影响吗?

楼主:
无线路由器DHCP开着没影响, 只要IP 192.168.1.1 没有被别的机子占了就行.
AR.Drone是以静态IP 192.168.1.1连接无线路由器的.

网友C:
#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9831020 essid robotfan; ifconfig ath0 192.16
8.1.1 netmask 255.255.255.0 up
Error for wireless request "Set Encode" (8B2A) :
    SET failed on device ath0 ; Input/output error.

我显示如上错误!

楼主:
在家里宽带共享路由器(NAT)上设一下端口映射, 就可以从外网访问内网的AR.Dron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9831020 essid robotfan; ifconfig ath0 192.16
8.1.1 netmask 255.255.255.0 up
Error for wireless request "Set Encode" (8B2A) :
    SET failed on device ath0 ; Inpu ...

试一下: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19831020 essid robotfan; ifconfig ath0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up
"s:" 是在ASCII口令时用的.

网友:
同样的错误
#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19831020 essid robotfan; ifconfig ath0 192.168.
1.1 netmask 255.255.255.0 up
Error for wireless request "Set Encode" (8B2A) :
    SET failed on device ath0 ; Input/output error.
ath0 什么意思?

楼主:
ath0 是AR.Drone上的WiFi设备名.

你试试WEP加密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ath0 是AR.Drone上的WiFi设备名.

你试试WEP加密模式.

恩 WEP方式就可以了!呵呵 AR.dronede的 AT命令有说明文档吗?在程序里找还是看不清

楼主:
AR.Drone的AT命令没有说明文档, 目前只能在程序里找.
AR.Drone开发者论坛上, 大家也在向 Parrot 诉求文档.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AR刚上电时4个电机绿 系统绿  这时候我都能连上   但过一会四个灯都变红色了 我telnet能连  但JAVA程序不能控制

楼主:
4个电机LED灯变红色, 说明进入了Emergency状态.  可能跟你放置AR.Drone的地方有关, 在被子上等, 容易让AR.Drone的超声波测距报错而自动进入Emergency状态. 目前只能插拔电池来解除, 我还没找到软件命令解除.

网友:
iphone官方软件按一下上面reset就行了  肯定有软件命令

楼主:
分析SDK程序, 终于找到软件命令来解除Emergency状态:
发AT命令 AT*REF=1,290717952

即:
java ARDrone 192.168.1.1 AT*REF=1,290717952

网友:
呵呵 恭喜 我用VB编写程序的话是否只要发送AT*REF=1,290717952?另外每个命令里的数值有什么具体含义吗?如1,290717952

楼主:
用VB编写程序的话, 只要通过Socket向AR.Drone的UDP端口5556发送字符串:
AT*REF=1,290717952\r
即可

参见我那个ARDrone.java文件前面的注释部分 UI_BIT

把290717952转成二进制:
右起第8位bit为1 (Emergency reset)

网友C:
能否设定成让AR每次上电时自动去连接我的路由器,不然麻烦死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设定成让AR每次上电时自动去连接我的路由器,不然麻烦死了 呵呵

可以把那条配制命令加到启动批处理文件中去:
/etc/init.d/rcS
不过要小心, 加错了就有可能"过河拆桥了" ---- WiFi连不上, 你再也进不去了 ---- 只能USB刷机(firmware).

我一直在想把那个USB口利用起来, 作为访问AR.Drone的第二通道. 这样WiFi有问题时, 可以USB进入.
这要找个USB驱动加载到AR.Drone.

楼主:
也可写个脚本程序, 监视WiFi连AP的状态. 如果连接失败, 则将其设回到原来的Ad-Hoc模式, 这样iPhone或其它WiFi机子就可主动连接AR.Drone了(Ad-Hoc模式).
这样有无AP, 都可玩AR.Drone.

网友:
视频流现在还有说法吗?

楼主:
视频流在研究中, 希望能在这个假期中解决.

网友:
命令格式能否中文说明下?
AT*REF=<sequence>,<UI>
AT*PCMD=<sequence>,<enable>,<pitch>,<roll>,<gaz>,<yaw>
        (float)0.05 = (int)1028443341                (float)-0.05 = (int)-1119040307
        (float)0.1  = (int)1036831949                (float)-0.1  = (int)-1110651699
        (float)0.2  = (int)1045220557                (float)-0.2  = (int)-1102263091
        (float)0.5  = (int)1056964608                (float)-0.5  = (int)-1090519040
AT*ANIM=<sequence>,<animation>,<duration>
AT*CONFIG=<sequence>,\"<name>\",\"<value>\"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流在研究中, 希望能在这个假期中解决.

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祝楼主成功,牛人一个!

网友:
你們都牛.但不及手機方便.除行ip可用行安卓的手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AR.Drone今天刚收到, DIY开玩啦!

AR.Drone四轴飞行器内置ARM9 CPU, Linux操作系统, 通过WiFi来控制.
开放的Linux内核使得在AR.Drone增加新设备成为可行. AR.Drone是一个很好的DIY平台.
这也正是我入手AR.Dr ...

现在的程序,没AP,直接用带WIFI的笔电可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程序,没AP,直接用带WIFI的笔电可以控制吗?

可以

网友:
呵呵,四轴都接入WIFI网络了啊

楼主:
2010.10.04: 在AR.Drone上用tcpdump抓包分析网络数据
有些视频命令发到AR.Drone后, PC端收不到回传的数据, 于是想看看AR.Drone端的控制命令 / 姿态数据 / 视频数据是怎么传送的.
Android也是ARM CPU, 它上面的工具程序也能在AR.Drone上用.
找了个Android上的tcpdump抓包工具: http://www.eecs.umich.edu/~timuralp/tcpdump-arm
通过FTP将其上传到AR.Drone的/data目录下.
telnet 192.168.1.1
# cd /data

# chmod 755 tcpdump-arm
# ./tcpdump-arm -i ath0 -s 0 -w ardrone.pcap
tcpdump-arm: WARNING: can't create rx ring on packet socket 8: 92-Protocol not a
vailable
tcpdump-arm: listening on ath0, link-type EN10MB (Ethernet), capture size 65535 bytes
^C435 packets captured
436 packets received by filter
0 packets dropped by kernel
用Ctrl-C结束抓包.
再通过FTP将ardrone.pcap抓包文件传到PC机上, 可用Wireshark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好的。

视频又有进展了,楼主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头像不错~收了~呵呵

楼主:
2010.10.05: Parrot今天发布了AR.Drone的详细开发文档
下 载: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download/207/ARDrone_Developer_Guide.pdf
包括: 飞控AT命令, 飞控数据, 视频流等, 是DIY的福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10.10.05: Parrot今天发布了AR.Drone的详细开发文档
下 载: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download/207/ARDrone_Developer_Guide.pdf
包括: 飞控AT命令, 飞控数据, 视频流等, 是DIY的福音!

如果早些发布,楼主能轻松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早些发布,楼主能轻松不少吧。

是呀! 之前没文档只好从SDK搞了些逆向工程.
Parrot发布文档, 正是AR.Drone开发者论坛上广大网友敦促的结果.
根据GPL规范, AR.Drone的飞控源码也可能要被公开.

网友:
强悍啊!看样子这个4轴的开发潜力很大嘛!还自带CPU!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 之前没文档只好从SDK搞了些逆向工程.
Parrot发布文档, 正是AR.Drone开发者论坛上广大网友敦促的结果.
根据GPL规范, AR.Drone的飞控源码也可能要被公开.

公开源码,在国内来说,是双刃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开源码,在国内来说,是双刃剑。

支持开源,打击翻版

网友:
感觉!这个很有扩展性!可以添加很多功能!!!

楼主:
从昨天发布的SDK 1.5里, 用VC9.0编译出一个Windows版的: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 ... rone_win32_demo.zip
试了一下, 在Windows 7 下可看到视频, 但在Windows XP下看不到视频(正在与Parrot讨论该问题).

键盘控制:
8 或 I: 前飞
2 或 K: 后飞
4 或 J: 左飞
6 或 L: 右飞
A 或 +: 上升
Q 或 -: 下降
7 或 U: 逆时针旋转
9 或 O: 顺时针旋转
空格: 起飞 / 降落
Escape 或 Tab: Emergency
F: 水平校正
G: 悬停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昨天发布的SDK 1.5里, 用VC9.0编译出一个Windows版的: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214/ARDrone_win32_demo.zip
试了一下, 在Windows 7 下可看到视频, 但在Windows XP下看不到视频(正在与Parrot讨论 ...

经AR.Drone开发者论坛网友对我编译的那个Windows版程序的测试, 在XP Home Edition下可以看到视频.
但我的笔记本PC是XP Professional, 看不到视频.

网友:
现在功能厉害啦~应该已经可以用游戏把控制啦~

网友:
谁有条件!组个团购呗!有LZ的开发,相信很多人都会玩这个的!再买个飞行摇杆!把键位定义一下!那不直接就可以开玩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AR.Drone开发者论坛网友对我编译的那个Windows版程序的测试, 在XP Home Edition下可以看到视频.
但我的笔记本PC是XP Professional, 看不到视频.

XP Professional的SP2,SP3都不行吗?

网友G:
支持团购

另 我的系统    vista  根本运行不了

提示:   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网友:
又详细看拉下楼主的DIY目标!感觉完全能实现!但是要是把那么多设备都放上去!无人机的载重能否实现?已经有老外实现大电池!号称可以飞半个小时!对啦!最后的3G模块应该是USB接口吧!还有!再给楼主提个建议!希望加上无线充电功能!那个就爽啦!像BB的手机那样!!!降落下来开始充电!!!

楼主:
"无线充电功能", 这是个好主意.
还可以利用AR.Drone的视觉识别定点降落,  对准地面一个特制的充电插座(贴定位颜色块), 落下去自动插入充电.

那个WIndows版的程序也支持用游戏柄控制AR.Drone.
我的笔记本WIndows XP可能因为网卡驱动或防火墙问题, 收不到AR.Drone发过来的视频UDP包(个大被分片了--- UDP Fragments issue), 我的一台式机XP则可以.

楼主:
3G模块是USB接口, 二合一的 (3G + GPS).  Google一下"881U" --- 那是一片很小的东东.
AR.Drone也带USB口.

网友:
就是后来我也考虑啦!可以设计一个漏斗状的在底部有触点可以充电!降落的时候用向下的那个视频控制!
要是很小片的那就最好啦!考虑考虑!那个USB干啥好!!

网友A:
不要降落使充电,不够技术含量

搞个空中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系统    vista  根本运行不了

提示:   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可能你的机子上没有VC9.0需要的运行库, 请下 载 vcredist_x86.exe 安装: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en/details.aspx?familyid=A5C84275-3B97-4AB7-A40D-3802B2AF5FC2&displaylang=en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机子上没有VC9.0需要的运行库, 请下 载 vcredist_x86.exe 安装: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en/details.aspx?familyid=A5C84275-3B97-4AB7-A40D-3802B2AF5FC2&displaylang=en

好了   没做开发的  就是不懂  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降落使充电,不够技术含量

搞个空中充电!

老大~这个!有可能实现~但是充电12分钟肯定没办法完成!但是它飞12分钟就下来啦!这个咋办???

楼主:
我的Windows XP问题解决啦! 都是McAfee防毒软件惹的祸!
粘贴一下我在AR.Drone开发者论坛上回的贴:

网友:
英文不好!汗
猜啦半天!联系上面看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dows XP问题解决啦! 都是McAfee防毒软件惹的祸!
粘贴一下我在AR.Drone开发者论坛上回的贴:

楼主:
开始学习写在AR.Drone上运行的程序.
先在Windows XP下交叉编译, 然后拷贝到AR.Drone上运行.

试了个小小Hello程序gps.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printf ("Hello!\nMAPGPS\n");

    return 0;
}

D:\Work\Test\AR.Drone>arm-none-linux-gnueabi-gcc gps.c
D:\Work\Test\AR.Drone>ftp 192.168.0.100
Connected to 192.168.0.100.
220 Operation successful
User (192.168.0.100:(none)):
230 Operation successful
ftp> bin
200 Operation successful
ftp> put gps
200 Operation successful
150 Ok to send data
226 Operation successful
ftp: 5679 bytes sent in 0.00Seconds 5679000.00Kbytes/sec.
ftp>

D:\Work\Test\AR.Drone>telnet 192.168.0.100
BusyBox v1.14.0 (2010-07-02 15:17:06 CE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cd data
# chmod 755 gps
# ./gps
Hello!
MAPGPS

GPS模块已经下单买了, 接下来试验与AR.Drone的串口连接, 写程序(gps.c)接收NMEA GPS数据并解析, 再控制AR.Drone ...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学习写在AR.Drone上运行的程序.
先在Windows XP下交叉编译, 然后拷贝到AR.Drone上运行.

试了个小小Hello程序gps.c:
#include

int main () {
    printf ("Hello!\nMAPGPS\n");
    return 0;
}

...

GPS在室外的信号才好啊。如果要在室外玩得尽兴,留空时间也关键。

网友:
高手!企盼成功~!问下gps模块哪里买的???正在出差中!!无法实时关注啦!

楼主:
Jcom C3-370C GPS模块, 在网上买的, 68元.
个子很小也很轻, 才10克重. 耗电44mA.
Google 一下 "Jcom C3-370C"

楼主:
说到超长留空时间, 看来只有上燃料电池啦!

搜了一下, 好贵!

120W燃料电池
RECTS-120(价格:16000元)
技术指标:
类型
空冷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性能
额定功率
120W*
额定电压
12V
额定电流
10A
单位面积额定输出功率
0.38W/cm2
电压范围
12-20V
效率
大于50
燃料
纯氢
大于99.95
压力
0.3-0.4 Kg
氧化剂/冷却剂
空气
压力
常压
物理特性
重量
580g
体积
0.6L
外型尺寸
102×106×53mm
操作环境
可操作环境温度
-10℃—40
环境湿度
20%-95
电池堆运行温度
-10℃—60
*测试结果是:环境温度10-35,空气相对湿度 RH% =30 - 90RH%下得到的

网友:
一个字!汗

楼主:
期待燃料电池的普及, 价格下来, 那将是航模的福音!

前面说到的"空中充电"就变成"空中加油"了 —— 另一架四轴飞上去空中对接加注燃料(甲醇等)。

网友:
我还以为ARDRONE API论坛上的MAPGPS是老外呢, 看来国内也有高人啊.

网友H:
我的 AR不知道为什么最高只能飞3M左右,在推高,就自动下降,下降过程中还摔过很多次。室内壳已经开始缠胶布了。。。空中悬停有点倾斜。快速直飞掉高度。。。。我很郁闷!还有就是室内飞的时候,太靠近墙的时候,就反过来摔。。。 今天还丢了一组电池!我实在是太伤心了!有没有北京的哥们帮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 AR不知道为什么最高只能飞3M左右,在推高,就自动下降,下降过程中还摔过很多次。室内壳已经开始缠胶布了。。。空中悬停有点倾斜。快速直飞掉高度。。。。我很郁闷!还有就是室内飞的时候,太靠近墙的时候,就反 ...

AR.Drone有设置限高, 可以在iPhone上设, 或Telnet到AR.Drone的Linux系统里改文件/data/config.ini里的参数:
altitude_max = 3000
(3000毫米)

因AR.Drone有"fly away" bug, 在在室外飞最好限高6米. 有很多国外网友报告AR.Drone自己飞跑了! 第二天在几里地外找到了.
室内太靠近墙的时候飞, 我也碰到一次突然翻转90度, 贴着墙摔地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AR.Drone有设置限高, 可以在iPhone上设, 或Telnet到AR.Drone的Linux系统里改文件/data/config.ini里的参数:
altitude_max = 3000
(3000毫米)

因AR.Drone有"fly away" bug, 在在室外飞最好限高6米. 有很多国外 ...

多谢哥们回复,free fight里面我是真没找到设定!有时间去telnet里面看看!我刚才对着我的AR发了半天呆,无聊用手指拨动浆片,发现右前桨叶在旋转的时候感觉到的力量很小,跟其他三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多谢哥们回复,free fight里面我是真没找到设定!有时间去telnet里面看看!我刚才对着我的AR发了半天呆,无聊用手指拨动浆片,发现右前桨叶在旋转的时候感觉到的力量很小,跟其他三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 ...

free fight里面有高度限制的选项:altitube limited,
选on: 限高3米
选off: 不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 fight里面有高度限制的选项:altitube limited,
选on: 限高3米
选off: 不限高

我升级新版了,新机开机强制升级的,一样没有Control level,限高那个我再找找,准备用超级终端改成6米很怕fly away! lol
谢谢两位哥们!不知道在不在北京有机会一起飞一下?

网友:
老大~你的GPS到家没?

网友:
我对lz的添加3G模块超感兴趣!!!!

网友:
hehe!顶起来~强烈关注

楼主:
2010.10.17 增加GPS模块成功

GPS模块已收到好些天了, 但一直没时间在AR.Drone上试.
今天是周末, 搭了个试验环境.

AR.Drone的USB口上有7针, 它是USB和串口的复合口:
    针3为USB D-, 针5为USB D+
    针4为串口RX, 针6为串口TX  (对应于AR.Drone Linux串口设备/dev/ttyPA0)
    针7为地
    针2为电源+11.1V
    针1(VBUS) 0V (或许能找到AR.Drone USB OTG的ID脚, 使其充当USB Host而在针1上输出+5V)

没有+5V输出, 于是把车上的一个手机车载充电器拆了, 作为12V/5V降压. 还接了个万用表来测定GPS模块的工作电流:

GPS模块C3-370C, 个子很小, 重量也很轻, 才10克:

Show一下我新买的带示波器功能的数字万用表(示波表). GPS模块的工作电流很小, 显示48.5mA:

用作12V/5V降压的车载充电器电路板, 5V 1A输出, 个子傻大, 是那个GPS模块的两倍:)
试验用用而已. 因GPS模块的工作电流很小, 以后DIY个100mA体积小的12V/5V降压模块(或许能找到AR.Drone USB OTG的ID脚, 使其充当USB Host而在针1(VBUS)上输出+5V):

在AR.Drone的Telnet窗口里: cat /dev/ttyPA0
终于看到了熟悉的GPS NMEA输出数据:

可以写GPS数据解析, 并控制AR.Drone飞行的程序了 ...

网友:
好强大!!!!期待改造后的ar drone

网友:
看来~我可以先搞一个!c370啦!哈哈~我看到LZ无限接近成功啦

网友:
太棒了!lz这个帖子我每天早上起床都看一遍,终于又更新了!等3g模块!50米操控确实忍很久了

楼主:
AR.Drone的外设扩充能力很强的.

有4个串口:
/dev/ttyPA0: Linux控制台(Console), 可用来外接GPS等串口设备
/dev/ttyPA1: PWM电调控制
/dev/ttyPA2: 导航板信号(超声波高度计, 陀螺仪, 加速度计)
/dev/ttyPA3: 保留

有1个USB OTG口(可作USB Host 或Slave)

有2个摄像头口:
/dev/video0: 前摄像头
/dev/video1:下摄像头

接3G模块也是可行的, 回头搞一块来试试.

网友:
要是3G成功~我就买台玩玩~哈哈哈~~~

网友:
不过说回来~arm的真的很高的扩展性

网友:
还有~我一天关注帖子4回以上~早上起来!中午吃饭~晚上最少两次

网友I:
今天下 载SDK看了一下,设备端不开源啊,没有多大意思啊,只有控制端是开发的啊,现在设备上哪些东西可控啊?有没有外扩SPI,I2C接口啊

网友I:
另外请问串口是ttl电平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请问串口是ttl电平的么?

我能确定的是C3-370C是TTL电平的。

网友:
3G ! 3G !! 3G !!!  加油LZ!!!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下 载SDK看了一下,设备端不开源啊,没有多大意思啊,只有控制端是开发的啊,现在设备上哪些东西可控啊?有没有外扩SPI,I2C接口啊

AR.Drone端是开源的Linux, 驱动程序也是开源的:
https://projects.ardrone.org/wiki/ardrone-api/Gpl
通过看源程序, 就可知如何编程控制设备.
比如, 对/dev/ttyPA1进行ioctl(), 就可直接控制4个电机.
从/dev/vide0和/dev/video0可以直接得到视频(V4L2标准).
从/dev/ttyPA2直接得到姿态数据.
没有外扩SPI,I2C接口.
另外, AR.Drone的串口是TTL电平(我测量是3.4V).

网友:
睡前再看一眼~已经开始攒钱~不行先买个gps!争取年前入手AR~嘿嘿没办法俺穷

网友:
俺的ARDRONE也到手了, 没有IPHONE, 就用WIN32CLIENT飞了一下, 结果一起飞就迅速向后飞(水平摄像头的反方向), 两次都以撞墙结束, 不敢再试了. 不知道是JJ的问题, 还是WIN32CLIENT不好控制?

网友:
你的起飞地点最好是个硬地面~千万不要床上或者草地!

网友:
楼主强人 长期关注此帖

网友:
如果目前要实现长时间留空,看来得换电调,电机,加大负载能力才行。

楼主:
作为3G模块的预演, 先研究一下AR.Drone的USB OTG.
给AR.Drone插个U盘, 机载录像, 比通过WiFi压缩传送的视频一定清晰多了...

网友:
有道理~反正都是使用USB口的~今天报道完成

网友:
楼主,请问下应该购买哪个3g模块?我先到淘宝上买一个回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看过哪款3G模块合用吗?

网友:
我是看到有个~带gps的3G模块~大家可以上淘宝去找找~也是usb口的~对啦查找芯片就是老大说过的那个芯片的

网友:
881U 上淘宝查过,很多但价位区别也很大,不知道到时是需要里面的哪个模块。淘宝上大多数是已经包装成一个无线上网卡的,带有其他功能,但这个应该不是我们需要的,应该是只需要里面的一个部件。

网友:
祝LZ成功,看着也心动了

网友:
長知識了,都是高人

网友:
我觉得还是成品好~反正是要利用usb~老大说句话~要是自己在做个班子?是不是太复杂啦??要是老大这个做的简单点!相信很多人会照着做的!!!但是要自己在开发板子~~~人就少多啦!

楼主:
就是直接用成品USB 3G卡, 不用拆.
有些USB 3G卡没有Linux驱动(或兼容的驱动). 881U有Linux驱动.

让AR.Drone用上USB 3G卡, 需解决:
1) 使AR.Drone的USB OTG 工作于Host模式 (没找到AR.Drone的OTG ID脚, 怀疑那个缺针的8号脚就是. 待周末试验)
2) 3G卡的5V供电 (用12V转5V模块). OTG的5V输出估计电流不够.
3) USB母口线, 用于将3G卡插到AR.Drone的8针USB口上. 我将一个成品USB母口线剪断了, 加了个2*4P的杜邦头, 做了根备用.

网友:
看来睡前再来一次还是很必要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