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香蕉插头的简单办法

楼主(2010-09-24):
如图,用火机加热插头的外围和焊锡丝,使焊锡融化在插头的空中;电线用烙铁镀上一点焊锡,趁香蕉头里的焊锡融化的时候,迅速往里一插,保持至冷却,ok.

网友:
不好,用打火机,呵呵额,还不如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

网友:
用小喷灯可能好点,喷灯温度极高,我试试!谢谢楼主启发!

网友:
顶起留记号

网友:
 焊香蕉头没那么难吧

网友:
我和楼主方法类似,只不过我用的是防风火机,温度更高,就像一个小喷灯。我把插头用钳子夹住把钳子平放,用火机把焊锡熔在插头里,趁没凝固把电线一插就OK。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有种橡胶头在锡壶下有一小孔,烙铁插进出,一会锡就熔了,再插入电线,拔出烙铁;
对于没有小孔的,先插入烙铁头,再放入一些锡丝,熔了,不用拔出烙铁头,插电线,在插电线的同时,拔铬铁头。

网友:
焊香蕉头比T头容易些!

网友:
打火机会不会烤糊T头的铜啊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们俱乐部一直在用,但打火机必须用防风的喷枪,效果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们俱乐部一直在用,但打火机必须用防风的喷枪,效果超好!

网友:
T头真的很难搞,也许是我的技术太差,试了许多次,均未能成功 我也试一下

网友:
烙铁要大1点,60W最好

网友:
看样子你们没有锡炉。

网友:
尖头的电烙铁是直接可以插到那个洞里的,防风打火机就是容易烧氧化,不过外场很方便,另外这个东西很适合拆电路板上的元件,一烧就都下来了

网友:
明火的打火机燃烧别超过1分钟,小心爆炸

网友:
火机!!!
不如直接用大点功率的烙铁。。。
我用的是是200W的,焊起来特省事,烙铁也不贵才25

网友(2011-01-21):
这个办法想到好用,我是先剪一段锡,像装子弹那样放到里面,然后用镊子夹着在我心爱的ZIPPO上烤10秒,融化后一插!
    相当给力!

网友B:
8楼、16楼才是正确方法。

网友C:
这个我们做监控的焊视频线都这样干呵呵!!!

网友D:
我用60W外热式烙铁,很好焊

网友E:
不能用打火机,那样会使香蕉插的张紧弹簧过早损坏失去弹了,镀层氧化。 建议买一个尖的烙铁头,要是非得外场焊接,那就买一把燃烧气体烙铁吧。

网友F:
火機小心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