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09-25):
我用的maxpro x6 plus充电器,有几个问题咨询一下,请高手指教:
1、我配了一块充电转接板(见附图1),两块3S 11.1V 4000毫安 30C的lipo电池可以用转接板同时充,包括平衡也可以用这个转接板实现。但是昨天两块2S 5000毫安 28C 7.4V的lipo电池确无法正常充,显示“Connection Break”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转接板上2S的插口有3个,是不是说一次必须充3块2S电才行呢?
2、平时工作忙,周末玩模型之前这个电池那个电池往往要充一个晚上,还不一定能全部充好。有没有可以一次性充多块电池的设备啊?最好是2S和3S可以一起混充,如果有这样的设备,是否对每块电池的容量、电压都要求一致呢?可否完全不同的电池混充?
谢谢指点!

网友:
不能混充且容量最好一致,要么插3块2S,要么2块3S,要么一块4S+一块2S,不过貌似转接板没这个功能, 这充电器是串冲+平衡,所以6S接口必须一次全部用完,不然无法形成完整的回路!~

网友:
如果有转接板的背面走线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按上面的照片判断,这个转接板应该只是简单的串接。那么如果要冲2块2S的话,先把2块2S电池的平衡插头插到靠近红线的2个2S插坐,然后把另1个2S插坐的两边插针短路,中间的针不要碰到,连接好后充电器调到4S冲电即可。但这样你自己必须要有1条可以连接2个插针的短路线,不要用什么金属的东西随便短路一下,行是行,但很危险。另外要同时冲多块电池很多充电器都不能做到,可以用充电保姆之类的产品,一次把几块电池插好,然后自动逐块充满。

网友A:
补充一下,以上只是个人建议,因为没能看到实际走线,也有可能是插靠近黑线的2个2S,而短路靠近红线的插头,还有不知道您使用的充电器是否会因自动保护而报错,所以建议还是请有经验的人事现场判断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以上只是个人建议,因为没能看到实际走线,也有可能是插靠近黑线的2个2S,而短路靠近红线的插头,还有不知道您使用的充电器是否会因自动保护而报错,所以建议还是请有经验的人事现场判断为妙。

你的指导很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