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9-25):
我的65厘米电O全油门2分半钟突然不动了,以为又烧了电机,结果一看居然是将T插上的焊锡融化了,摸了下电池很烫,电机电调也很烫,不知何故?
配置:3650KV2800电机,125A电调,3900MAH25C3S电池,硬轴系,435铜桨。

网友A:
电池用多久了?
我以前试过差电池也会融,而且是蕉头。
这配置以前跑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把T插换成香蕉插吧!
焦插还不行就换432桨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多久了?
我以前试过差电池也会融,而且是蕉头。
这配置以前跑有没有问题?
第二次跑,第一次就烧电机了(2858),现在是升级后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插换成香蕉插吧!
焦插还不行就换432桨跑跑。
好主意

网友:
仇哥遇水 也挠头呀

网友:
自从几年前改的玩具船烧了T插,一直用的香蕉插~~~~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