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0-09-25):
请教各位前辈们,我的机机是亚托450PRO,控是华科尔的2801,请问电子设备怎样和接收机连接呀?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A:
华科尔2801的控没有用过,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接收机可以按照飞机的说明书里面示意图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