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改玩具船的经历

楼主(2010-09-25):
我的玩具船的原版为韩国产的仿真游艇模型,75CM长,宽体深V全浸浆。原来的动力为540京商有刷电机(后由于变速箱坏了,改直接联螺旋桨由于没水冷,导致电机发热退磁报废了)
         第一次改的时候换了大扭力的540电机,加了水冷(原来的因为电机带减速,所以发热小电机不带水冷的)。用3S电和4S锂电池跑发现速度上不去,才15公里时速左右。于是又开始折腾了,把电机换成无刷的,用的是电直上的外转电机(500电直上用的翱翔电机)。电调用的是好盈的海王90A,最初用的35MM的螺旋桨,跑的时候全速的时候船发跳,怎么改电池调整配重也不行。后来尝试换了40MM的浆,电门在三分之一的时候起滑,状态很好,再推电门船猛的侧身了,估计是螺旋桨扭力太大了。慢慢加速感觉还是跳的厉害,感觉玩具船改是可以的,跑起来也姿态也好看。但是玩起来真的提心吊胆的,怕扎水里去了(还好那船是双壳带浮力仓的,要不真可能OVRE了)还是玩电O操起来过瘾,暴力啊!

楼主:
很漂亮的船,咋一跑快就跳的厉害呢

楼主:
怎么也没人提点建议呢

网友:
改造真的是个乐趣,不过我的经验之谈就是直接买好的,不要改造,不浪费那钱,才能玩得爽。

楼主:
我也有买的电O,但是玩船不仅仅是满足于视觉的冲击吧

网友:
这种船是仿真船模.既然是仿真就说明船模是真船缩小比例的船模.缩小比例后,船速自然就应该相应的按比例减速,减多少呢?一般看航姿,航姿接近真实船,这个速度基本就差不多了,但偏偏模型的动力按比例算的话比真实船大很多很多,我们的视觉要求又想模型要多快就要有多快,这就出现超比例的问题了.超比例就意味着速度超出了船体原设计的要求,这船跑起来能不跳吗?

现在那些暴力航模的速度要是按比例增大成为真实船的话,驾艇的人恐怕有命出航没命回来.

楼主:
言之有理

网友:
跑正常比例速度本人认为不需要用无刷电机,像LZ这种船,用有刷550就够了,如果嫌慢,可以用有刷750,755或775,电压从12V开始慢慢增加,加到合适的航姿为止,这是本人的体会.
另外,全浸桨改为半浸桨可以提高速度而不容易跳.

楼主:
改半浸桨我也考虑过,不过这样的话现在的舵的位置合适吗,是不是也要改。全浸桨会高速跑的时候会产生向上的力,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发跳的原因,楼上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
这壳不差啊,是韩国的爱的美品牌吧,我也曾经有过,船壳材料很好,硬也带有韧性,用ABS胶水就粘得很牢的,不错的船,不过就

是旧了点,十几年前的产品了~~~

楼主:
是的。95年的时候花1600买的,老兄你眼力很准啊。本人入魔也早的,无奈后来玩甲醇船一下沉掉2条,一怒之下就告别模界了。最近被朋友又勾魂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