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17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请问各位前辈,2217 KV2300 在3S电下配什么浆最好。我用6X4 好盈30A 感觉温度很高。烫手啊!求教了。换5X5效果也不明显。

网友A:
这哪里会有问题啊?有点热而已,我的AX电滑,2208电机KV2200.配APC6*4桨,3s电照样飞的呼呼的、、、没见怎么地,关键是电机要有个好的冷却环境,那么,稍稍有点过载也无妨。你这个2217,带这么点东西,全功率都没发出来呢、、、电机烫手是正常温度,因为人手到60多度就感觉很烫了,电机至少能耐80度以上,手根本不能摸他都没事,朗宇号称能到90、、、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级别定子的电机,这样的KV值,配4.5X4.5的桨电流都会跑到25安以上,何况起初的6X4,电流起码35安了。。

网友C:
2217/2300kv+6桨,电流不小,只要散热条件好,电机不会烧掉,倒是要小心30a电调,散热要好,不然全速飞行很容易过热烧掉,锂电要用2200/20c以上,比较不会大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