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9-25):
我的问题:MINI DV所拍画面在马达运转是水波纹严重的无法看,但在马达不转飞机处于空滑的时候画面正常。请教这是啥原因?或者有啥解决办法!在此先谢过!
我的配置如下:天行者EPO,25C11。1V5000毫安
电池
(360克),XXD2820马达,XXD50A电调,原配9寸桨,72兆9X2变频控+10DS接收(10频点),MINI DV(就是80块钱的那种)+2G卡。

网友A:
DV 太垃圾了,数据处理不行,建议换个位置安装DV,

网友B:
据说CMOS的镜头都有这个不抗振的问题。

网友C:
MINI DV的水波纹没法解决的。
很奇怪,ZI6同样是CMOS却没有水波纹。

网友D:
双发飞机中间机身安装摄像头肯定不会有桨的波纹,不知为啥之今很少有人用它来航拍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谈谈!

网友B:
楼上的,没仔细看帖啊。楼主的飞机是天行者,是背推机啊。这个水波纹不是说桨造成的,而是振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