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120d02,到底能不能飞3d?

楼主(2010-09-25):
宣传上面写着能飞,但是看坛子里面写,不改机子,翻不上去。
马上就准备入手了,特此来请教。

网友:
你如果是新手的话,三个月之内就别想3d的事。
我的4G6S飞了三个月,每天20起落,现在的水平也就四面、自旋、小航线,偶尔玩个横滚,倒飞计划要排到国庆后。
120D02是4G6S的升级版,好处是结构和450一样,这机玩好了,450你随便飞。
还有,飞行成本低,每个起落电池成本0.1到0.15元,出勤率特高,任何时候想飞都能飞。
至于不改机子翻不上去的说法,好像是不需要在硬件上改的,调接收上各感度就成。120D02我还没飞过,听湾湾网站上一些人说的。

楼主:
我现在在玩260,飞了半个月,准备11月份入手这个机子,然后玩模拟器一个月,然后上真机。入手这个机子的原因就是,是在找不到飞450的地方。但是看了坛子里面的一个帖子说,必须改动,否则翻不上去,所以比较犹豫。

网友:
不改动了不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机普通 的3D动力应该够了,只要不做爆力3D的话

网友A:
沙发 :4G6S飞了三个月,每天20起落,现在的水平也就四面、自旋、小航线,偶尔玩个横滚

  够刻苦了,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宣传上面写着能飞,但是看坛子里面写,不改机子,翻不上去。
马上就准备入手了,特此来请教。

原厂不改机就能翻,看我的帖就知道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24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 :4G6S飞了三个月,每天20起落,现在的水平也就四面、自旋、小航线,偶尔玩个横滚

  够刻苦了,赞呀

谢谢,新手啊,看到DX们的录像心中羡慕,只得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