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dsx7如何保存每一组的设置

楼主(2010-09-25):
求教dsx7如何保存每一组的设置 比如我选好了第一个固定翼的第一组选电滑 又再建一组飞电直 但是一选电直以前的电滑那组就没有了 谢谢

网友A:
在 MODEL SEL选择模型,在 TYPE SEL 选择飞机(固定翼、直升机), MODEL SEL里面可以设置1-20个模型。

网友B:
我的也是DSX7。设定好后互不影响的。

网友C:
模型存储是以MODEL SEL中的数字为基本单位的,共20个模型;类型设置(固定翼,直机)只是每个模型的一个设置项;
比如:
数字1 (表示模型1)对应于电滑,类型选定为固定翼
数字2 (表示模型2)对应于 电直,类型为直机

楼主:
会用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