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机械部分完成了准备上电控,大家拍砖

楼主(2010-09-25):
雕刻机机械部分完成了(16光轴 1404的丝杠)准备上电控,300*300*70的行程,请教前辈们用什么三轴板子好?

网友:
同问,请大家介绍一下好用、耐用的板子。谢谢。

网友:
好牛B的JJ

网友A:
应该请个制作雕刻机的专业户给讲一讲什么板子好用,一般DIY的个人做的少,没有比较

网友:
现在还是手动的雕刻机

网友:
架子方管有点单薄,声音会放大了,不过省着点还是能用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管买的最厚的,全部做好后就把机器固定在厚木架上加固防震

网友:
淘宝有130元整体的,我想应该是门当户对的

网友:
ls说的极是

网友:
多注意板子上的散热器,买看着放心的(裕量大)
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散热器不好,造成热保护,高速运行间歇性停顿
后来改了散热器并外加了风扇,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请个制作雕刻机的专业户给讲一讲什么板子好用,一般DIY的个人做的少,没有比较

建议不错

网友(2011-08-12):
电路板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散热控制好了,控制板大多没有问题。淘宝看看,卖家如果能把散热做的很足,里面的原件也不会差到那里了。

网友(2012-04-14):
想简单就用3轴一体的板子。+开关电源。  操作起来和搭架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