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是否可以把401和接收机都放在肚子里?

楼主(2010-09-25):
本人想入手一台亚拓450sport,手头已有设备:北田2122*3,401+DSW417MG,futaba R146IP接收机
听说401很难安装上去,也见识过其他网友的各种改装方案,加长陀螺仪板,改造尾管座等等。
请问各位玩过sport的前辈,如果把146IP和401都放在肚子里,是否可以放的下(马达——146IP——401的顺序)?
马达是否会干扰接收机?
先行谢过。

补充一点,146IP长是43mm,401长是28mm左右。401靠近马达肯定是不行的,我试过的。
放在底板最后面已经是可以的最近的位置了。
听别的前辈说过,马达转动时会发出近似于全频干扰的脉冲,连舵机都会干扰。

网友:
干不干扰接受我到不清楚....但是我把401放马达前面是确实干扰过的

网友:
在尾管座下加一块板子再装401比较好.  我现在是这样干的.

网友:
我用KDS800直接装尾管下方,机身里面的陀螺仪的那个台子拆了不用,直接把接收放进去,结果刚好放下,华科尔2801的原装接收,我想说真的很大啊,不是一般的大接收

楼主:
但401放在尾管座下方要露1/3的身子在外面不大放心呀.
看到有模友自己加工的底座,但自己加工有难度.

楼主:
sport450已到手,刚装好,上两个图片给各位参考。
已试飞4个起落,暂时没发现任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