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电机啊!!!高手帮我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10-09-25):
我O艇上用的3650电机被我跑烧掉了!!!用6S电果然爽,可是电机电调扛不住了,跑着很爽的时候突然停机了,然后再推油门就没有反应了.过一会儿再推又动了一下又停.就这样推一下动一下好不容易回到岸边.打开一看,都冒烟了!电调外面的热缩膜已经熔化,水管里的冷却水都快烧开了!!!赶紧断电,然后不断用注射器往水管里注水冷却.后来再试就这样了,电调已经确认没事了,换个热缩膜套上就好了!现在就是电机不行了,上电后推油门就会来回抖动几下然后就不动了!!!这还有救吗???

网友: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如果没有估计是电机挂了  重新绕一下吧

网友:
楼主厉害,3650我3S都跑到战战兢兢的

楼主:
我的电机用3S根本跑不起来,连起滑都难!!!

网友A:
3650我4S全速跑下来,电机都温温的,35MM的桨。飞高的电机,70公分的电O,电镀版的船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50我4S全速跑下来,电机都温温的,35MM的桨。飞高的电机,70公分的电O,电镀版的船体
我的跑下来电池很烫,T插的焊锡都熔化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4742

网友:
要不就是你的船体太重了,或者你用A123电池重,吃水深,阻力大电池才会那么烫,电流大了

网友:
还有你这样的转圈跑如果是全功率的话,是最大的做功的电机,跑直线肯定要好点。最简单 的办法就是换小一号的螺旋桨

网友:
LZ你这电机的KV值多少你自己知道吗?比如FSD的转速不好超过5W,好的电机可以在6W左右,LZ跑的电机退磁,可能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KV值是多少,你用6S跑的话一般KV值在2000-1800左右,高于这KV的电机用6S跑就是自杀!

网友:
电机烧了一相~问题不大水冷做好点就ok了

楼主:
我的电机KV3300的,卖家说是全进口材料的,不是飞速达的.本来打算用3S跑的,没想到3S根本跑不起来,手头没4S的电池所以就直接把两节3S串联起来当6S跑了.船是65CM的,435铜奖.我也知道KV值太高了,所以已经在控上设置了油门输出最高60%,而且我跑时油门最多只推到一半,就这样还是烧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Z你勇敢的!KV3300X22.2V=73260转!在加上你用的还是435的浆,在配上这高KV的电机明显浆大了!不烧都不可能!我建议LZ多翻翻以前的帖子多潜潜吧!免得又送学费!

网友:
在这,LZ你这船是收来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价位收的,我想也不贵吧!人家低价出的船,一般是人家调不好跑步快,才出的,你想用这种船跑爽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勇敢的!KV3300X22.2V=73260转!在加上你用的还是435的浆,在配上这高KV的电机明显浆大了!不烧都不可能!我建议LZ多翻翻以前的帖子多潜潜吧!免得又送学费!

船是自己配的,我当然知道KV值高了.都说了本来打算用3S跑的,因为跑不起来但又没有4S电池才把两节3S串起来试用的.我已经很注意了,油门就用了30%左右还是烧了!现在就想知道这电机是线圈烧了还是高温退磁了?还有没有救呢?怎么救??

网友:
应该将两节3S电池并联使用,不增加电压,增大电流。

楼主:
并联起来用过了,和原来一样的,只是电池能承受的放电电流增大了一倍而已!

网友D:
什么电机啊?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
LZ强大啊!居然上6S!佩服您的勇气!希望电机能搞好呵呵:loveliness:

网友:
用28mm电机跑6S的路过。: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啊?上张图片看看

3650无刷电机 540无刷电机 全系进口材料
本产品由国内著名的电机生产厂家 速翔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采用全系进口材料
各项性能指标均优于FSD等 国内品牌  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无刷电机
直径36 长50 轴颈3.17

卖家就是这么宣传的!